用SW画钢结构---请教

楼主(2011-05-24):
用SW画钢结构除了焊接还有些什么方法?有没有教程?大家都是怎么画钢结构

网友:
SW里面有个教程不就是做框架的吗,可以按照那个方法做!!

网友:
在帮助里面有教程的。

网友(2011-09-08):
钢结构一般不用sw画的吧!

网友:
建议不要用sw画钢结构,结构稍微大一点就不行了,sw不是专门为这个而设计的

网友:
焊接模块还不错

网友(2012-02-13):
我都是做的装配图,还有焊接么?

网友:
SW中的管件规格比较少,勇气来很不方便。

网友(2012-04-02):
sw画结构件不好用,国标的东西西太少了

网友:
很压抑啊   要恢复才可以看

网友(2013-03-05):
有没撬底盘的结构啊

网友(2013-04-06):
做过一条板带线的钢平台很好地!

网友(2013-08-24):
用tekla吧,比较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