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画个机械动画效果图

楼主(2011-05-24):
我用齿轮做十二个工位定位后对每个工位的工件冲压一次.
转盘轮为240齿直径为242MM,动力轮为20齿直径52MM(50齿的轮切掉30齿,留20齿以保完全脱离主盘后再带动冲压轮),冲压轮为20齿直径22MM.
如图: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直径是什么的,所以我按节圆来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动力轮(图中间那个)转一圈,其只有2/5的的齿.带动转盘转一个工位,后再带动冲压轮转一周.直径是每个齿转的直径值.

网友:
那个240个齿太累人了,计算机直接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辛苦了.能做出来吧.机加件刚做出来我想看效果图怎样的.

网友:
做完了,东西太大了,原文件有400多M给你一个压缩后的文件,

网友:
原文件为AVI格式的,但论坛不支持这种格式,所以下载之后将扩展名nty o AVIr yi sk c b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看到大齿轮与小齿轮能完全不受影响,还有个问题是这样设计在理想的姿态下会不会出现碰齿呢?

网友:
下载之后将扩展名改为avi的格式就可以了,另240和50的中心距为145.模数为1.       50和20的中心距为35(好像)模数也是为1(好像)这个齿轮太小了,不知道为来做什么,但图上的好像很大的样子,楼主发个照片加个参照物吧,比方放一支比在边上

这个是全部看的效果,但不太清楚,太晚了就不渲染了,看看样子吧,不是太清楚

方法和上面的一样,将PDF改为AVI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放个参照物照了发上来给你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在这设备上的,转盘每转一个工位停下,小齿轮带动一个凸轴对工位上的工件打压一次.

网友:
看到了,谢谢啊,虽然不是太明白大体了解了,这种机构不好做啊,呵呵,

另:碰齿的情况我今天做了一下,好像会发生,我想到的办法就是把齿顶那一部分倒角,不好意思啊,这个我解决不了,不是专业做这个,你到齿轮相关的专区或论坛看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这样的半齿传动会不会冲击很大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被动轮上加刹车皮,不让惯性冲击.

网友:
楼主没试试用槽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二工位槽轮结构太复杂了吧.加工,成本等.能帮画个结构效果图来看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理解,我们机器上也想用上这种扇形齿轮,当时想用共轭凸轮来着,可是不会计算,而且加工要求也很高。就放弃了从而选择了扇形尺寸。现在就是担心冲击问题,请教一下,你们已经实现运转了吗?冲击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