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的时候撞了机床转塔一下, 报警T销未出---请教

楼主(2011-05-24):
简单点说 今天在操作的时候 撞了机床转塔一下 然后 报警T销未出 检查发现刀位与冲头错位 T销自然也就插不进去销孔
求各位前辈 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感激不尽!

楼主:
在线等 谢谢了~~~~~~~~~~~~~~~~~~~~~~~

楼主:
来随便说说也好啊~~~~~~~~~~~

网友:
上下转盘错位了吧,调整上下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机,1用手盘转塔试试,2拉控制转塔的步进电机传动皮带

网友:
如果上下塔同时插不进,而且角度相同,可以通过机床参数来调整,例如修改参考点位置!
如果上下塔不同步,只能通过机械方式单独调整!

楼主:
谢谢 4 5 6楼的朋友 我修改的机床参数 已经解决了

网友:
转塔式的就是会出现这种问题,楼主是第一次碰到啊!

网友:
不是很清楚,不过希望有热心人帮你

网友(2011-08-28):
手动旋转下T轴就可以取消报警的。

网友(2012-02-21):
上下转盘错位了吧,调整上下转盘,调完要校正一下工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