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程序后加中文注解?(OKUMA OSP-200M系统)

楼主(2011-05-24):
想在操作面板上编制程序后加中文注解(OKUMA  OSP-200M系统),系统中已经选择中文简体了,但就是打不出汉字。如果在电脑中编的程序加的中文注解,通过优盘考入机床中可以显示出汉字。请教各位朋友。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2011-06-27):
在该程序的编辑状态下,在程序名后加上括号,在括号内输入注释就可以了,程序列表中的程序名后就会有注释了。
对于能不能用汉字,我在FANUC 系统上试过不行,只能是拼音或英文。对于澳柯玛的我就不清楚了,呵呵

网友:
加上括号,里面只能打拼音,简单的就写英文单词也可以的,以前我们是写开头的字母的大写,据我所知是不可以输入汉字的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真是加不了中文。

网友:
这东西还没听说过呢!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个东东是加不了中文嘀!

网友:
拼音是可以加的,打上()在里面写拼音,中文还是别想了

楼主:
在系统里再装个中文输入法呢?没试过,只一个想法。

网友:
我用的是广数的990MA系统 为什么 也不能加程序注释呢  !~!~
期待高手 赐教~!~!~!~!

网友:
鬼子的东西>=<!!法那科的系统你输日文看看……日本过来的程序带日文注解,我起初也认为是不能读出的。结果语言改日文后,全部都显示出来了。后来了解到日本原装机床上的系统是支持日英文注解的。要原厂开锁解除功能限制就可以了。鬼子是这么说的,听过而已。

网友:
不能吧!只是听说!没试过!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可以加中文注解,无意中发现的。大隈的OSP-P200M数控系统是搭载在WINDOWS  XP上,所有编制好的程序在XP系统硬盘里MD1文件夹里都可以找到,而且XP系统自带微软的中文输入法。在硬盘里打开的程序是记事本格式,这时按CTRL+SHIFT键转换到中文输入法,就可以在所用程序任何地方加中文注解了。

网友(2013-05-21):
每个机型的系统不一样,我现在用的那个OKUMA车床在程式里面可以加中文注解的。我们是用编程软件用的

网友(2018-02-11):
一般都不可以汉子吧

网友:
好像都只能拼音

网友(2018-09-16):
可以的用u盘复制到电脑, 在电脑上打字在考到机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