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24):
原来用力士乐的三通电磁球阀,后来用华德两位四通阀来代替,其中华德液压阀从型号来看是220v电压,后来更换为24v电磁铁,这个有没有影响呢,两种电磁铁能力有何差异,希望高手来指点一二

网友:
“原来用力士乐的三通电磁球阀,后来用华德两位四通阀来代替。”这二种阀用处有区别。用两位四通阀来代替球阀,密封性能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网友:
我一直觉得220比24的力大些,但启动容易烧。不过我在干油上试运行了很久,发现也没啥问题。不明白楼上电阻的意思。

网友:
24V电磁铁可以刚好替换240V的电磁铁吗?安装尺寸有无什么区别?

楼主:
使用过程中性能一样,可以完全实现设定功能,安装尺寸也是正常的

网友:
学习下,但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过来长长见识。

网友:
实践出真理。O(∩_∩)O~

网友:
三通电磁球阀和普通阀密封能力不一样,更换时需考虑。

网友:
220V的交流电磁铁当阀芯卡死的情况下比较容易烧线圈,24V直流电磁铁相对不容易烧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