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管规格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24):
对电气不是很懂,现一2.2KW电机 ,需用3×1.5+1的电缆管,请问这种管的外径是多大的,要配合加工用。

网友:
你要先知道电缆类型,类型不同,外皮尺寸不同,管子不同,还有,埋管方式不同,管子也不同,查配电手册吧!

网友:
你直接用护套线就行,如果开孔过线的话开10mm的孔。套个胶圈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缆管是用在2.2KW的行星摆线针轮减速机上,请教一般这样的电缆管用什么类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是要根据这个电缆管的外径加工孔,10mm是指护套线的开孔尺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