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立车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1-05-24):
最近设计一台2.5M立车,需要选电机,我根据什么进行电机的选择呢,望高人指点

网友:
哪个电机?转台的电机吗?这个要严格计算的,很复杂,我在玩大转台,你要计算切削力,考虑速度问题,低速的稳定性,高速的热性能,还有不少,立车设计的书里有,你详细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一个新手,才接触这些东西,资料很少的,就是机械设计手册,你说的立车设计,什么资料啊?能说一下名字吗?哪里可以买到?多谢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