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O圈破损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24):
我公司一液压缸活塞杆密封O圈,近期同时出现泄露(四缸已三漏),拆开检查,发现端盖上的O圈呈中间直线裂开,请问是挤破的可能性大,还是安装造成的可能性大? 注:使用时间为1年,以前使用频率低,近期比较高,而且使用环境在60度左右,油箱显示温度在55度. 使用时杆的速度在0.3-0.5M/S..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看现场

楼主:
如果是安装过程造成的破损,那为什么要一年以后才泄露呢? 而且是很整齐的环切,是不是温度的缘故呢?如果O圈是丁晴橡胶的话,是不是在70-80度就变得很脆呢? 我们的缸很小140/150,但是杆速度还是挺快的,应该是冲击负载...是不是因为气爆产生的呢?

网友:
动密封可更换压力高的蕾型圈,不用0型圈

楼主:
是端盖上与缸的静密封,不是动密封,系统压力在100bar,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四个缸会三个都漏,而且O圈破损是整圆直线剖开的,很平,其他工程师说是装配时被缸的螺纹划伤了,可是我觉得用了一年才漏,是不是时间长了点,而且和温度是不是用什么关系,气爆产生的根切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楼主:
如果是冲击载荷冲断的,那该怎么才能避免呢? 用氟橡胶O圈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
动密封可更换压力高的蕾型圈,  用氟橡胶O圈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
缸盖与缸体配合间隙是不是大了,而且O形圈沟槽的四个尖角要倒圆角的。特别是与缸体配合处,否则O形圈受一侧压力会向另一侧挤压被沟槽刃角割坏。

楼主:
O形圈沟槽的角是有点利,但如果倒角大了,是不是O圈更容易被挤压出槽?油箱温度在60度左右,请问这个温度是不是会影响到密封? 如果在沟槽里加挡圈的话?用什么材料的好? 如何装配?谢谢!

网友:
60°对于O型圈在短时间不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四个缸全部都是漏3个的话应该考虑设计的问题。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O型圈没加挡圈的问题,因为系统压力在180bar,现在正在购买挡圈,关于挡圈,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这个我认为和橡胶材料的关系比较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