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的同步角速度是什么

楼主(2011-05-25):
在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上有个同步角速度,对应着输出的驱动力矩为0。

请问输出驱动力矩为0表示什么?空转吗

选电机时,同步角速度有何参考意义呢?

网友:
不专业,我理解是不是电机内部各极之间的同步角,输出驱动为0是表示没有自损耗!

楼主:
谢谢,期待更多的解答

网友A:
同步角速度只和极对数,输入频率有关系,这标志着异步电机的理论极限转速。比如你要选2千多转速的电机,那就要用2极电机。3千以上,得变频。
实际不可能达到,差多少?还有个指标叫转差率。所以,两极电机的额定转速一般在2800左右。
假如同步了,那转子和磁场间就没有相对速度,就不切割磁场,就没有感应电动势,就没有感应电流,那就没有转矩。

楼主:
谢谢,知道了。
楼上的头像很特别呀

网友:
那个同步转速指的是旋转磁场的速度

网友:
可以看秦曾煌的电工技术上面异步电机章节有阐述

网友(2016-03-23):
引用 网友A:
同步角速度只和极对数,输入频率有关系,这标志着异步电机的理论极限转速。比如你要选2千多转速的电机,那就 ...

你的回答让我想起来以前教材上讲得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