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utocad的齿轮参数化源程序

楼主(2011-05-25):
Imports System.Math
Public Class Form1
    Dim AcadApp As AutoCAD.AcadApplication
    Dim 刀具 As Object
    Dim Da, D0, D1, D2, D3, D4, n1, B, C As Double
    Dim Z, m, Af As Double
    Const Pi = 3.141592
    Private Sub Form1_Load(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MyBase.Load
        Me.Text = "齿轮结构参数化三维造型"
        Me.GroupBox1.Text = ""
        Me.Label1.Text = "齿数Z"
        Me.Label2.Text = "模数m"
        Me.Label3.Text = "压力角Af"
        Me.Label4.Text = "轴径D4"
        Me.Label5.Text = "齿宽B"
        Me.Label6.Text = "D0"
        Me.Label7.Text = "D3"
        Me.TextBox1.Text = 40
        Me.TextBox2.Text = 6
        Me.TextBox3.Text = 20
        Me.TextBox4.Text = CInt(Val(Me.TextBox1.Text) * Val(Me.TextBox2.Text) * 0.3)
        D4 = Val(Me.TextBox4.Text)
        Me.TextBox5.Text = CInt(1.2 * Val(Me.TextBox4.Text))
        Da = Val(Me.TextBox1.Text) * Val(Me.TextBox2.Text) + 2 * Val(Me.TextBox2.Text)
        Me.TextBox6.Text = Da - 12 * Val(Me.TextBox2.Text)
        Me.TextBox7.Text = 1.6 * D4
        Me.CheckBox1.Text = "画腹板孔"
        Me.CheckBox1.Checked = True
        Me.Button1.Text = "齿轮结构造型"
        Me.Button2.Text = "结束"
    End Sub
    Sub 连接AutoCAD()
        On Error Resume Next
        AcadApp = GetObject(, "AutoCAD.Application")
        If Err.Number Then
            Err.Clear()
            AcadApp = CreateObject("AutoCAD.Application")
            If Err.Number Then
                MsgBox("不能运行AutoCAD,请检查是否安装了AutoCAD")
                Exit Sub
            End If
        End If
        AcadApp.Visible = True '界面可视
        AcadApp.WindowState = AutoCAD.AcWindowState.acMax '界面最大化
        AppActivate(AcadApp.Caption) '显示AutoCAD界面
    End Sub
    Sub 齿轮刀具()
        Dim R, Rf, Rb, Ra As Single
        R = m * Z / 2
        Rf = (R - 1.25 * m)
        Rb = R * Cos(Af)
        Ra = R
        Dim Sb, th(3)
        Sb = Cos(Af) * (3.14 * m / 2 + m * Z * (Tan(Af) - (Af)))
        th(1) = (3.14 * m * Cos(Af) - Sb) / (2 * Rb)
        th(0) = th(1) / 3
        th(2) = th(1) + Tan(Af) - Af
        th(3) = th(1) + Tan(Acos(Rb / Ra)) - Acos(Rb / Ra)
        Dim curves(5) As AutoCAD.AcadEntity
        Dim points0(5) As Double
        Dim points1(8) As Double
        Dim points2(5) As Double
        points0(0) = 0 : points0(1) = Rf
        points0(2) = Rf * Sin(th(0)) : points0(3) = Rf * Cos(th(0))
        points0(4) = Rb * Sin(th(1)) : points0(5) = Rb * Cos(th(1))
        Dim startTan(2) As Double
        Dim endTan(2) As Double
        startTan(0) = 0 : startTan(1) = 0 : startTan(2) = 0
        endTan(0) = 0.5 : endTan(1) = 0.5 : endTan(2) = 0
        points1(0) = points0(4) : points1(1) = points0(5) : points1(2) = 0
        points1(3) = R * Sin(th(2)) : points1(4) = R * Cos(th(2)) : points1(5) = 0
        points1(6) = Ra * Sin(th(3)) : points1(7) = Ra * Cos(th(3)) : points1(8) = 0
        points2(0) = points1(6) : points2(1) = points1(7)
        points2(2) = points1(6) : points2(3) = points1(7) + 2.25
        points2(4) = 0 : points2(5) = points2(3)
        If Rb < Rf Then
            points0(2) = points1(3) * 0.2 : points0(3) = points0(1) + 0.25 * m * 0.03
            points0(4) = points1(3) * 0.7 : points0(5) = points0(1) + 0.25 * m * 0.8
            points1(0) = points0(4) : points1(1) = points0(5) : points1(2) = 0
        End If
        curves(0) = AcadApp.ActiveDocument.ModelSpace.AddLightWeightPolyline(points0)
        curves(0).SetBulge(1, 0.2)
        curves(1) = AcadApp.ActiveDocument.ModelSpace.AddSpline(points1, startTan, endTan)
        curves(2) = AcadApp.ActiveDocument.ModelSpace.AddLightWeightPolyline(points2)
        Dim point1(2) As Double
        Dim point2(2) As Double
        point1(0) = 0 : point1(1) = 0 : point1(2) = 0
        point2(0) = 0 : point2(1) = 1 : point2(2) = 0
        curves(3) = curves(2).Mirror(point1, point2)
        curves(4) = curves(1).Mirror(point1, point2)
        curves(5) = curves(0).Mirror(point1, point2)
        刀具 = AcadApp.ActiveDocument.ModelSpace.AddRegion(curves)
        Dim taperAngle As Double
        taperAngle = 0
        Dim solidObj As AutoCAD.Acad3DSolid
        solidObj = AcadApp.ActiveDocument.ModelSpace.AddExtrudedSolid(刀具(0), B * 1.1, taperAngle)
        Dim center(2) As Double
        center(0) = 0 : center(1) = solidObj.Centroid(1) : center(2) = 0
        solidObj.Move(solidObj.Centroid, center)
        Dim basePnt(2) As Double
        basePnt(0) = 0 : basePnt(1) = 0 : basePnt(2) = 0.0#
        刀具 = solidObj.ArrayPolar(Z + 1, 2 * Pi, basePnt)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Box1_TextChanged(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TextBox1.TextChanged, TextBox2.TextChanged
        Me.TextBox4.Text = CInt(Val(Me.TextBox1.Text) * Val(Me.TextBox2.Text) * 0.3)
        D4 = Val(Me.TextBox4.Text)
        Me.TextBox5.Text = CInt(1.2 * Val(Me.TextBox4.Text))
        Da = Val(Me.TextBox1.Text) * Val(Me.TextBox2.Text) + 2 * Val(Me.TextBox2.Text)
        Me.TextBox6.Text = Da - 12 * Val(Me.TextBox2.Text)
        Me.TextBox7.Text = 1.6 * D4
    End Sub
    Private Sub Button1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utton1.Click
        Call 连接AutoCAD()
        Dim entry As AutoCAD.AcadEntity
        For Each entry In AcadApp.ActiveDocument.ModelSpace
            entry.De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