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的防护可以做成尾套筒那样的吗?

楼主(2011-05-25):
导轨的防护可以做成尾套筒那样的吗?

网友:
不锈钢的移动速度快

网友:
不锈钢的比尾座套筒的好啊,那个是橡胶的吧应该有的买的,我在橡塑店看到过,就是买工业皮带什么的。

网友:
伸缩皮套不上档次,容易损坏。如果有热铁屑就会烫坏的,铁屑长会被拉坏。属于简易机床上的配件。

网友(点评):
回答的理由比较充分,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加工铸铁件的磨床用伸缩皮套比较合适,没有热屑,没有长屑,密封性又要求好。

网友:
我个人感觉还是金属防护罩比较好,特别是接近工件处,风琴式防护罩一般都是不抗热,都用在比较偏或者机床空间下的地方,可以节省不少空间,或者你也可以看看有一种可以重叠的防护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