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阀与单向阀并联形成单向节流阀---请教

楼主(2011-05-25):
节流阀与单向阀并联形成单向节流阀,正向液压油走单向阀,反向液压油走节流阀,那请问如果正向,难道就没有一点液压油经过节流阀吗???

当然如何节流阀调定压力超过液压油压力,那油液肯定走节流阀,如果液压油的压力超过呢,难道就没有一点吗?
加热流速很慢的情况下也没有吗?

网友:
系统压力内是没有的,,,,,,,

网友:
就好像电路短路一样,液压油总是走阻力最小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我理解,那为什么节流阀没有一点点的液压油经过呢,并联电阻阻值小的电流大,也就是过流量大,但是电阻大的并不是没有电流,你这个解释不通!

网友:
我也很困惑~~,但是师傅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的师傅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两个并联电阻居然电流只走小的,而不走大的,简直是可笑之极,你怎么不去反驳他啊!!!!

欣赏一个人,你一定要做到不能盲从,我现在对任何说的话,都要思索再三!!!!!

网友:
油是先走节流阀因为一点点的话走节流阀是没有开启压力,但是单向阀有
但是当流量大到油出现背压的时候,如果能开启单向阀的时候就走单向阀了啊

网友:
节流口不变的情况下,节流阀的流量跟前后压差成正比,有压差的话节流阀才会有流量,如果有单向阀存在的话,节流阀前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压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您好!

我想了一下,不知道能不能解释通!

节流阀的能够调速节流的最根本在于液压油的粘性,能够过流的最根本在于油液的压力能够克服液层间的内摩擦力,如果流道间隙很小,那速度的梯度要很大才行,但是单向阀就不同了,它的流道比节流阀调定的间隙要大很多,所以他的速度梯度比较小,这就是为什么正向的时候只走单向阀而不走节流阀的原因了!

至于电阻说,那纯粹是胡扯,电阻的说法应该与分流阀相类似!

不知道我的这个解释您能否接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图,在系统正常工作时,若节流阀中有流量,那么前后一定有压差,节流阀进口应为P+dP。因为单向阀入口与节流阀入口应该压力相等,那么图中问号处得压力为P+dp,这样在单向阀前后也会有压差,这与实际不符。所以节流阀中应该没有流量!

网友(点评):
单向阀的开启压力+阀口压差就是DP,所以节流阀中需要有流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这是反推法,只是从反面证明,而不是对液压元件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反推法有他的局限性,他只适合结果比较单一的情况下,如果结果的不确定非常多,反推法就不适合了,因此在正常工作,我一般不用这种方法,毕竟我个人认为他不是正道。

说话比较的冲,请您谅解。

网友:
正向,反向都有流量。单向阀和节流阀两之间只是多少分配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才是正确的,呵呵,节流阀怎么可能绝对的没有呢,只是相对的,这些人也真是的,书都读不好,哈哈,包括我在内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节流阀走的流量是不是很小?设计液压系统的时候就不用考虑了吧?

网友D:
这个应该可以这样解释,刚开始的时候,系统的压力比单向阀的顶开压力低的时候,走节流阀,然后到系统压力上升打开单向阀时,这时通节流阀的就减小,当节流阀的前后压力逐渐相等时,节流阀内有液体,但不流动。这个解释是假设系统的上升压力梯度比较小的时候,当系统的上升压力梯度大,基本上可以认为节流阀不通液。

网友:
只要有压差就会有流量,只是由于节流阀开口比较小的时候压差比较大,所以一般分析时认为没有流量过。如果把节流阀开口开最大,一想就知道那边会有流量过去的。

网友:
老师告诉我油液总是从压力高的地方向压力低的地方流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你这是从节流阀的功能来说的,那节流阀为何具有这样的功能呢???

网友:
节流阀 阀口过 流量有一个公式 与压差和过流面积还有系数有关系,这个是实践总结出来的,固有属性了。

网友:
单向节流阀只要知道它的作用是单向节流就好了,管那么多干嘛?

网友:
我认为如果走节流阀,说明系统选型有问题,或者阀后面出现不正常的背压

网友:
风雨夜断肠涯.赤子心碎.何人晓,泪滴答,雨玲胧暗自垂泪无人知

网友:
     几天没有上网,发现论坛在谈论这个问题,不由得还是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将一个单向节流阀的节流阀这样认识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看法,在这里我看到有那么多人有错误的看法我有一种惊讶的感觉,如果将单向阀看做一个反向不通的液压件还是说的下去的(反向泄漏不考虑),但是将单向节流阀理解成节流阀在单向阀打开时没有流量那真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前面有位朋友说了在单向阀打开时节流阀就没有了压力,这怎么可能呢?还有为朋友说如果选型没有问题就没有流量了,其实,即使选型在合理也免不了要有流量要通过节流阀的,除非将节流阀关死,到那时那样的话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单向节流阀的工作状态和通过节流阀的流量是区别很大的,首先,大家因该知道单向阀都有一个开启压力的,在合理的设计也免不了这个压力的,就是这么一点压力也会造成一部分液体会流过节流阀的,至于流量的多少,那要看节流阀的节流口大小了,如果节流口小流量就小,节流口大就流量会大,但是和单向阀的反向泄漏是不可一概而论的,不是一下可以详细说明的,有时间在探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说的很是有点意思,其实我感觉液压做的好的设计工程师,是对液压元件要极其了解,不是靠几个回路与几个样本就可以成为优秀的工程师的!

谢谢你,让我学到一个知识点!

网友G:
可不可以这样来说。节流阀进口压力较出口压力高。而单向阀进出口压力等于系统压力。节流阀出口压力就低于单向阀出口压力。所以节流阀出口就基本上没有油液。

楼主:
哎,是不是我的语言表达出了问题?

这里我表达的是系统与个体的关系,如果你想让整个系统达到比较高的水准,那你的个体必须具有较高的水准,而较高水平的个体会提升整个系统的水准,这个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们只从单向节流阀的结构原理去考虑,为何正向是直走单向阀而不走节流阀。

有很多人从系统角度考虑的,但是这样考虑的结果便是让你的系统停留在原有水准或略有进步,我在上面结合图的说明不知道对还是不对。

网友:
说句实在话,楼主提得这个问题很无聊!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您说说无聊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不可以这样来说。节流阀进口压力较出口压力高。而单向阀进出口压力等于系统压力。节流阀出口压力就低于单 ...

首先纠正你这个错误的认识,液体的流动是离不开压力的,没有压力就没有流动,只要流动就有压差,你所说的节流阀进口压力较出口压力高只是在一种状态下的现象,不能代表整个工作状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呵呵,这位兄弟比较有个性,一样米养百样人,为什么这个世界是五彩缤纷的,那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应该宽容的对待每个人呢

网友I:
回复 楼主:

每个人的脑袋就好像一张硬盘,你知道的越多,硬盘剩余空间就越小,所以要往里面存些对自己有用过的,并不是知道的越多就越好,学海无涯,精力却有限,你觉得呢?

楼主:
呵呵,你这个比喻不恰当,因为人大脑的容量相对于现在平均每个人的知识量来说是无限大的,只要你知道的越多,你对最普遍规律的理解就越深刻,那你就能为自己为家人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你说对吗?

单个的知识串联成为普遍的规律,而普遍的规律能更好地让你理解单个知识的精髓,呵呵,相辅相成的。

学习液压,掌握他的精髓,就是了解他的方方面面,否则你永远只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啊。

一家之言,如有不符您的观点,敬请谅解。

楼主:
一.液压介质从P2流向P1方向,必然走节流阀,单向阀有的只是泄流量。
二.如果液压介质从P1流向P2,液压介质的内摩擦力:
Τ =μdu/dy
         如果速度的梯度,也就是du/dy很小的话,也就是内摩擦力很小,那必然有液流通过, P1-P2=T,是单向阀的开启压力,也是单向阀的前后压差。单向阀内的压力随着流量的增加而增加,即节流阀的流量也随着增加。我觉得这种流量的增加是没有任何坏处的,至少可以减少阻力,当然这点阻力在整个系统之中可以忽略不计。
又因单向阀的开启压力很小,只有0.3-0.5bar,所以流经节流阀的流量也不大,我们可以根据流量公式计算出流经节流阀的流量。
最后总结起来是:正向必然有液流通过节流阀,只不过这里的通流没有任何坏处,反而有益于系统。
大家可以参照液流阀的原理图来理解上面的意思。

楼主:
请各位看看,如果有其他的联想,请说说,大家啊可以探讨探讨,这样才可以有更大的长进!

楼主:
有些东西本来有,只不过在系统之中,影响不大或者没有影响,我们可以忽略,但忽略不等于不存在,他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对你致命一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您看看我第四页的回答,我想对您是有帮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您说错了,只不过是流量更小罢了,可以看我在第四页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不认为这样,如果压差只是单向阀的开启压力,那节流阀的流量不会太小,只不过这里流量对系统没有任何坏处罢了,您说呢,我在第四页做了一个小结,请您看看,我总感觉有点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您说的是对的,我在第四页做了一个小结,但感觉有些不足,又说不出来,敬请指导!!!!!

网友:
可以看出来兄弟是个很严谨和认真的人。
这个压差肯定不仅仅是单向阀的开启压力,要分析的话 就要从液阻来分析,细分下来液阻要包括(开启压力,阀扣压差损失,沿程压力损失)取进出两端的端点,分析压差和流量。现在做常规系统一般人很少考虑这些问题,就如你说的那样,一般可以忽略,但为什么可以忽略呢,主要是各元件的额定压力和通流量已经在样本里做了说明,而这些都是经过试验和优化后得到的结果,所以就可以忽略了,但是你要是做些啥冲洗站,就不能按样本上那样的选,那就起不到效果了。液压阻力回路系统学上面就有这些,分析液压问题一定要是动态的眼光来分析。

网友:
说道单向节流阀,我也从实践中说一下:我单位翻车机液压系统中就用得比较多,最近就出现过一事,开始还认为是单向节流阀有问题,相互互换使用,问题一直没解决,后来一想通了,不是节流阀的事,因为当压力小于单向阀的弹簧压力时,节流阀 阀口有一定的小 流量,为此,我用了十多个小时来清洗和互换单向节流阀。20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
电阻两端有电压并且相等,节流阀就没有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现在的人不喜欢做联动思考,我觉得联动很能表达我的意思。

这里提出来的液阻在实际中是很有意义的。

以后有液压的问题再来向您请教,望不吝赐教!

楼主:
呵呵,这个帖子发的很有意义,理论联系实际了,比如43楼得。

网友(2012-11-20):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可以这样解释,刚开始的时候,系统的压力比单向阀的顶开压力低的时候,走节流阀,然后到系统压力上 ...

支持这位哥哥说的!思路清晰又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复 楼主:

每个人的脑袋就好像一张硬盘,你知道的越多,硬盘剩余空间就越小,所以要往里面存 ...

您觉得你的硬盘内存什么时候能用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这个比喻不恰当,因为人大脑的容量相对于现在平均每个人的知识量来说是无限大的,只要你知道的越多 ...

人死之前会不会眼前弹出:硬盘内存已满,请跟换一张?

网友:
油路跟电路作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