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桥轮毂处的圆锥滚子轴承的预紧力怎么计算?---请教

楼主(2011-05-25):
如题:我想确认一下我们所设计的后桥轮毂处的圆锥滚子轴承的预紧力到底合适不?

我用的轮毂内轴承是32210,外轴承是32209,背靠背安装。两轴承外圈的内对面之间距离为37.5。我们的工艺上规定了一个用弹簧称测切向力,即在轮胎螺栓的分布圆D160上拉住一个轮胎螺栓测量,要求值为30-60N。转化为相应的力矩是2.4-4.8N*m。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是否合适?请附计算公式及说明,最好带一例题的形式,谢谢!

楼主:
哪位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2012-04-08):
有高手能解答这个问题吗?这个力距合适吗

网友:
这个力矩和预紧有关,能预紧的量和轴承的精度有关吗?期待高手

网友A:
到百度文科下载一份nsk技术手册,有教你怎么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百度文科下载一份nsk技术手册,有教你怎么算的了。

NSK、SKF的技术手册看了,好多问题还涉及到轴系,感觉不好算。手册也强调牵扯的因素多,计算结果要经实践修正。大侠有时间能做个事例吗

网友:
做个实例,希望大侠指正。1.        结构如下图:
两个32230J2背对背安装,轴向安装距离788.采用循环油润滑。
锥齿为曲线齿轮,α=20°,δ1=15°,β=35°
右端联轴器最大输入功率为500KW,转速960.

2.        根据曲线齿轮,α=20°,δ1=15°,β=35°计算得,齿宽中点轴向力为齿宽中点处分度圆上切向里的0.79倍。
3.        该类产品尖峰负荷较大,一般取理论功率的3倍。理论功率取500KW/3=167KW。求小齿轮所受的切向Fmt=19098000P/nd=19098000*167/960*325=10222(N).
小齿轮受的轴向力Ta=0.79*10222=8075(N).

请教:在没有考虑联轴器输入力矩影响的情况下,在小齿轮端施加8075牛的轴向力,右端轴承调整到0间隙。这样调整是否合适,还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
按照机械设计手册δa=(0.0006Fa^2/3)/(Z^0.9*L^0.8*(SINα)^1.9),这样估算32230轴承在8075牛时轴向变形量δa为0.008。

网友:
如箱体为铸铁,轴为低合金结构钢,线膨胀率差2*10^-6,如装配温度为20°,使用温度为-10°,温差30°,788毫米就差了0.05,这可能就是一般要放间隙的原因吧。

楼主(2012-05-16):
谢谢大侠,还是木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