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中该用何种方式密封---请教,如图

楼主(2011-05-25):
如图所示。主要是气。关键是往复运动频率很高。在2000次左右。

网友:
需要知道往复运动的轴与轴套间
最低温度多少:
最高温度多少:
往复运动的线速度:m/s
PH值:
介质密度:
2000次是每分钟还是每小时?
一般推荐用膨体石墨PTFE盘根。具体需要核对参数,不能超出范围。

网友:
液压油缸上好像有类似的油封吧,呵呵

网友:
你这个机构是轴向运动为主还是旋转为主?还是两个同时运动?个人意见,还有就是这个结构设计的不太好!如果是轴向运动气缸活塞类密封,

网友:
工况不清楚,大家不好发表意见

网友:
2000次估计是每分钟。坐等高人回答,我们悄悄学习

网友:
不太理解这样的结构用在什么情况!

网友:
可查阅气动手册看看

网友:
得把具体的工况说出来 这种密封有很多种啊

网友:
轴向和旋转一起用的密封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