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风机适合抽蒸汽?---请教

楼主(2011-05-25):
请教一款可以抽蒸汽的风机,谢谢

网友:
可以考虑轴流风机,抽风机多用

网友:
是什么的蒸汽,量大小

网友:
有锅炉用的抽蒸汽。由冶金用的抽蒸汽,还有饭店烧烤用的
一般大的蒸汽量会选择离心引风机
也有用轴流风机的

网友:
一般大的蒸汽量会选择离心引风机

网友:
好像没什么要求,只要不伤害电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