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计算小于对圆弧壁的最大压应力?

楼主(2011-05-25):
图中,内外两个筒,外筒  内表面一圈圆弧,内筒  外表面一个圆孔,中间一个钢球。
图中没有画清楚的是:钢球与圆弧配合的并不是很好,未受力时只想当于点接触。

外筒不动,内筒水平拉力F,如何计算钢球对内外筒最大压应力?

网友:
要根据材料的性能一步一步计算,逐渐加大受力,计算包角,以包角再反算受力,可以用计算机模拟,看设定的准确程度了,材料假如准确,有70-80%的准确程度,大虾玩不了,可以花银子找人模拟,哈哈,假如是随便玩,就无所谓了,读弹性力学吧,哈哈,读完再读材料,材料读深了,发现其非线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算不准确,问题就在这里,

大虾把这个东西玩溜了,象背唐诗般流畅,两万的薪水没有问题,阿拉保证,哈哈

网友(点评):
晕,还花银子,我做这个都是免费的呢。书上是那样写的,我是想看有啥死硬公式简单方法么。 可惜,咱从小至开始工作,能背的唐诗不超过二首。 看书是过目就忘,二万没指望了。

网友(点评):
咱也学会了用三维软件,模拟下OK,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不是花点银子就完全玩懂了的东西,你试着玩一下看看,你能玩一半,在社会混就没有问题,不说全玩通了,你看看材料受压以后各层的反应,非常复杂,非线性的,各国算法不一样,你玩完了,上来汇报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