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草绘的坐标系图元---请教

楼主(2011-05-25):
我在画旋转混合曲面时候,画截面时,总是提醒截面不完整:缺少草绘的坐标系图元,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创建一个坐标系了的,可是怎么没用啊?是不是我软件有问题还是我的操作步骤不对或者少了步骤?大侠 前辈帮帮忙!

网友:
意思就是你必须在草绘截面里创建一个草绘坐标系, 并且坐标系符合你这个特征创建的条件不过一般的平行混合是不需要坐标系的,你应该用的是旋转混合吧,看下帮助,你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楼主:
做的步骤:插入——混合——曲面——旋转的——规则截面——草绘截面——完成——光滑的——开放端点——完成——选取RIGHT平面为基准平面——正向——缺省——进入草绘界面——建立坐标系(右侧图标“基本坐标系工具”)——选取图中原有坐标系CSYS————改变Y轴数值(0.00改成60)——新坐标系CS0建立好了——画基本的图形截面——点勾——完成
    可是会出现上面提到的:缺少草绘坐标系的图元。。。。大侠前辈帮我看看错在哪里吧!!

网友:
用的比较少

网友:
可能还是在草绘那个步骤上出了问题!

网友(2011-09-09):
你的坐标系建立错误,不是基准坐标系,而是工具栏——草绘——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