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角座阀冲水完成后,关阀震动大,如何减少震动---请教

楼主(2011-05-25):
我们公司用的气动角座阀是走水路的,阀的开启压力为4~10KG,进水压力在4kg左右。当角座阀打开时对管路进行冲水,冲水时间到了之后。阀门关闭,震动大,如何解决。我把进水压力调小后,阀关闭时震动小。进水压力调小后达不到机器设定要求,累。! n5 @3 @9 y6 ~  H

网友:
气管上加节流阀,减小关闭速度。

楼主:
谢谢。加上节流阀,震动小多了。

网友:
原来是这问题,现在好了,皆大欢喜。

网友(2011-11-20):
谁能提供剖视图?并详细说明工作原理

网友(2012-04-11):
把角座阀检查一下密封状态,看看是否有杂物

网友(2014-08-07):
震动声音大,对管子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应该是水锤,可以反装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用加一个蓄能器来解决。有关蓄能器的资料我没用电子版的。你有没用加入社区的微信群?没有的话请加一下,我在社友闲聊区发几张相关的资料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2014-09-25):
水路增加储能器类似的容器,控制压力不要太大,我们公司白水管道振动大,阀门开关都把阀门螺丝定位器螺丝连接件振松振掉,要求工务增加后就改善了。

网友(2019-08-18):
反装,角座做成防水锤的  我们就是做角阀的厂家 可以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