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里面如何画出大小头的锥形孔---如图,请教

楼主(2011-05-25):
本人初学SW。如图求解,在SW里面如何画出大小头的锥形孔。打个比方:就是在一个长方体的一面画一个80的圆,在对立面画40的圆,中间切除掉。谢谢...

网友:
很简单啊,看来你是很不熟SW啊,里面不是有个“旋转切除”吗,做个梯形截面,旋转切除就KO了。

网友(点评):
但是我找不到旋转轴

网友:
呵呵  三楼正解 其实我也只是菜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死,没有轴就做基准轴啊,这里旋转切除的旋转轴就是那个你所画梯形的垂直边,多练练吧。。。这样学会很累的!!

网友(点评):
我知道啊 但是我画的轴不贯穿,或者我画的2个圆在同一个面上

网友:
学习
不过怎么下载不了

楼主:
谢谢老师们,问题已经解决,开心中!接下来的问题是:我想画螺纹(打孔攻丝)???

网友:
找本资料先比着画熟练后就好了。

网友:
用旋转切除就可以,很简单的,慢慢学,不会的我们可以帮你。

网友:
先建螺旋线 步骤 在底面转换实体应用建立圆形草图1 插入 曲线 选择刚建立的草图 螺距 pi 按参数 高度自己设 然后再垂直于草图1的面 建立扫描切除草图 完成扫描

网友(2012-06-06):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旋转切除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