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高度的不锈钢桌子的设计,请教

楼主(2011-05-25):
有一次去宜家,看到吧台那种高脚椅子很便宜,顺手买了一把。因为常用电脑,总是变换各种位置和高度,以免疲劳。
现在想设计一个小桌子,来配这个高脚椅子,但有时候又需要把桌子变矮,所以需要桌子的高度可调,结构尽量简单。

桌面想用不锈钢板,不知道有哪些厚度可选?桌脚用方管焊接即可。关键是如何才能用最简单的结构做到高度可调?

矮脚大概高70厘米,和普通桌子无异;高脚应该多高也搞不清,不知道吧台那种桌子一般有多高,我量了一下,买的这个高脚椅子是63厘米(从地面到椅子的坐面)

谢谢!

网友:
方便快捷地调高低倒是个问题,如果用我们机器常用的那种调节脚倒可以实现,不过不方便调节啊。一般台面的设计高度为750mm左右,现在多数都做到760,正规的办公桌就是这么高。不过自己买的小电脑桌都只有700哦,偷工减料,所以觉得很累(那天我一量才知道的)。至于吧台那种不锈钢的台面,我们以前做过厨房设备,一般采用1.2mm厚的拉丝板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才1.2mm厚啊,这个不锈钢每平米多少钱呢,在哪里能买到,是不是买这么一点(不到1平米)都不好买啊。

网友:
1.2mm薄了。除非压直角边。平板的话建议用2-3mm为宜。升降结构可以考虑两套合的大一点的矩形管。内管钻若干定位孔。外管相应的位置安装弹簧式定位销

网友(点评):
做桌面1.2应该不薄了,四周需要像柜门那样折弯下看起来就有质感了。

网友:
如果要有质感。可以考虑表面抛丸处理。

网友:
给你看个用铝型材做的

网友(点评):
老外的工厂太NB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好像不好调节高低吧,做出来的好像还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看坐轮椅的和站着的都可以用

网友:
用铝型材做一个啊,脚用折叠的

网友:
http://www.reder.com.cn/,到这家去开阔下思路。桌子骨架用40X40的铝型材,升降用不锈钢方管套铝型材,采用小虾米的模式升降。嫌麻烦就直接钻孔穿销子。做好桌面后量好尺寸,直接到不锈钢市场上去找2mm的不锈钢板折出来,焊好连接件后回去安装。桌面估计100块搞定,铝型材600-900六米。

网友:
别想了,不值得。桌子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稳当,桌子可升降意味着有配合,有配合就有间隙,有间隙就有晃动。你弄个进配合也不是不行,可似乎没什么人这么做家具吧?所以,大多都是椅子可升降,椅子晃荡没什么关系,桌子不能升降。
虽然桌子升降还能稳定不是不能做到,只是不值得。

网友(点评):
特殊情况需要这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平板用2-3mm再做抛丸处理----
到哪里去买板子,多少钱一平米啊,抛丸的价格呢?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高度可调的结构是经常需要的啊,如何不晃动,如何美观和轻便当然也要考虑。难道没有一种比较完美的方案吗?

网友:
 可能太小了,钢材店不会卖。抛丸我单位就有。抛后会变形需校直。我单位也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不到一平米看来确实不好买,这类东西没有零售吗?批量的话一般每平米多少钱?
我感觉未来家具的市场是定制需求。

网友:
1.2mm厚的台面可以的,四边这样折弯成型,不够强度的话中间可加强。我们一般不用方管焊柜架,四脚直接焊台面上,可以焊两层或加抽屉,街面上那些做不锈钢制品的店子就可以定做,或买材料,让他们折弯成型。现在的材料价格我不太清楚了,好几年没做这种产品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桌面延边肯定要折弯,但桌腿不用方管用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桌腿也可以用方管的,以前我们是用圆管。我是说台面下面不用焊矩形框架,可能是为了少料吧。就像图片这个,下面的脚也有成品卖,不过用方管的话,可能下面不好安脚吧。

网友:
不锈钢(304)的话按每公斤25-30元算一下就行!社区应该有做钣金产品的社友,前辈找他们给做一下,都是专业设备做出来肯定没问题的!我原先的单位有钣金车间,如果不是离职了,给老鹰前辈做一张,现在是爱莫能助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的脚有成品卖?在什么地方买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底脚在五金机电市场上都有卖的!简单点的就是一个塑料塞子,结构复杂点的带有螺栓调节等等!前辈可以去转转!就当锻炼身体了!

网友:
我们之前做过可调高度的桌子,但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就是桌腿上面用空心方管,下面用小号方管塞到上面的方管中,然后用旋钮固定调节,可行性很高,但调节不方便。

网友:
以前在浙江宁波做厨房设备的那家公司经常用到,这边应该也有吧。像佛山,开平等地方也有很多做这个的。这种名字叫子弹脚,但不能调高低的。网上查了下佛山市黄伟炉具五金厂有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子弹脚的用处是什么啊?

网友:
标题

回复 老鹰 的帖子[/b]  {  呵呵。抛丸可以不要钱。就是不锈钢不知道在哪里找。

网友:
这个我也没有具体装配过。因是用在厨房设备切菜台之类的上面,想必防水是其一了,还有防震,可能还有点微调,调平四个桌腿,再就是美观,因桌腿是用管材做的,头上要封住吧,不然就不好看。

网友:
很奇怪,老鹰这次在苏州没去沈兄工厂?
他的那家工厂,有个一个产品就是升降桌,电动的,丝杆传动,有预紧力的滚珠导轨,升降平稳桌面无晃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去工厂,但没有注意看这种桌子啊,您说的是用来装配产品的桌子吗?是不是结构很复杂啊?

网友:
不是装配桌,是他的一个产品,我们09年初去的时候就已经在批量生产中。
结构当然不会太简单,有很多零件用模具制作。
你问一问沈兄就是了。

网友(点评):
他们还生产桌子啊。但原来的车间早不存在了。

网友(点评):
这个升降桌是医院常规用品,裂隙灯也需要配套使用,应该现在还在生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高度可调的结构是经常需要的啊,如何不晃动,如何美观和轻便当然也要考虑。难道没有 ...

办法不是没有,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拉筋,比如斜拉三角形,交叉,过定位,适当让筋发生弹性变形,消除间隙,拉筋的部位可调,高度随筋的位置而变化。这个不用说了吧,升降机的原理都知道的。。
有条件的那就用高精度套管配合,插定位销。

网友(点评):
呵呵,我这个外行已经看不懂了,看来要继续学习。

网友:
       为有效预防近视,教育部与卫生部联合制定了学校书桌标准,规定从小学到高中要提供十种高度规格不同的书桌,以确保孩子正确坐姿,规定学校照明要求,确保用眼环境健康。大多学校都按国家规定配置了合格的书桌,有些条件好的学校还配备了高度可调的书桌。
    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会给他们不断添置合身的衣服鞋子,但是孩子学习生活中每天要用的书桌是否“合身”,却往往被家长忽视。普通的桌子是按成人平均身高来制作的,高度为75CM,,让孩子用大人的桌子,为了能够到桌子,就要坐在很高的凳子上,势必导致脚不着地、身体不能坐直、眼睛很难保持与书一尺距离,读书写字就象在受刑,除了近视外,还容易引发颈椎病、脊柱侧弯、易疲劳、学习效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家庭不可能向学校一样配置十种不同高度的桌子,选择可调整高度的书桌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办法。
    关注孩子健康,希望家长能够充分重视,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也能研制出更适合家庭使用的可调高度的健康书桌。

网友:
呵呵,老鹰的帖子回复的人挺多的啊!
既然是电脑用的桌子,我这儿倒有几张图片:
这是从网上找的,如果老鹰用的是笔记本,直接买个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219007500就行了;
如果是台式机的话,可以把这种桌子做大些
之前我想仿着做个笔记本桌,但它的那个关节快速锁紧装置我做不出来,在这儿接着老鹰的人气,请教各位老师傅
我感觉可能是齿轮,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G:

您老给它焊几条腿不就行啦

网友H(2021-11-06):
这种桌子应该是鹰大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桌子应该是鹰大想要的

是啊,过去还没有,后来宜家看到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