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电脑是W7普通版的,想安装个SW,不知上哪里能安个2010的。求各位大哥帮忙。

楼主(2011-05-25):
买软件是盗版的还安装不上

网友:
我有。 WIN7 64 位系统的SW

网友:
网上下载的。你百度(电驴)下载下来。然后再里面搜索solidworks2010肯定能找到。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了

网友:
你按照我说的电驴上有的。。。。。。。。。。。。里面也有破解文件。怎么装里面也有。装失败就多试几次。肯定能装。怎么装我也说不清楚。我也就装过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
百度上下一个 破解版的 我电脑装的挺好使的....

网友B:
电驴上有,在下面的评论中有详细的安装方法。我win7旗舰版安装成功。
安装方法如下:
1.下载完解压文件(右键解压会不?)
2. 打开SolidWorks.v2011.SP0.0.x64.Multilingual-SSQ双击 setup.exe,一步步的安装,当提示序列号时候 打开.SolidWorks.v2011.SP0.0.fixed.crack-22.10.2010-SSQ 找到里面的readme!.txt(读我,很多人就是不读,里面写的很详细呀,只要一般的英语基础都能看懂的,哥,求你们看看吧)随便复制一个序列号0001 0001 0736 0361 JK3Q HDJ3 ,粘贴到安装程序里,然后继续下一步。
3.在安装过程中 你可以自己选安装的路径,期间会出现提示几次什么错误的,不管他,点继续安装就行了。直到安装完成,安装过程可能有点慢,电脑性能好,会很快。
4.等安装完成后,其实就可以用了,只是提示试用30天,所以我们要破解它。
5.打开SolidWorks.v2011.SP0.0.fixed.crack-22.10.2010-SSQ 找到里面的setup,继续打开i386,然后全选复制里面的所有文件。
6.找到你安装好的solidworks2011(注意是安装好了的文件),名称是SolidWorks Corp,打开,再打开SolidWorks,找到里面的setup,继续打开i386,现在就是把刚复制的文件粘贴在这里就行了,(就是替换破解文件呀)
7.然后双击粘贴好的文件:swlmwiz.exe 等待破解 点确定。

网友:
从电驴上找一个,应该有win7的。有这种通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我这W7家庭普通版能下载吧

网友(2011-11-08):
引用 网友B:
电驴上有,在下面的评论中有详细的安装方法。我win7旗舰版安装成功。
安装方法如下:
1.下载完解压文件( ...

大侠,我里面的setup.exe 点不开,安装的也不是在中文目录下。
请赐教!!

网友:
你的计算机名称是不是中文的?或者用户名是中文的?

网友:
我的时win7 32位的装上了 sw2010

网友:
好像sw不用分win7系统跟XP系统,我之前是XP的,重装win7后还用的之前的安装包,还是继续能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