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直径为260的圆上布置9个直径26的孔---请教

楼主(2011-05-25):
急求:::!!
我想在直径为260的圆上布置9个直径26的孔,用于M24的螺栓,要求标注两个孔的直线距离并标注上下差,不用角度表示,怎么标注?主要是怎么计算它们之间的上下偏差?请各位大侠帮助,我算了,人家说不对

楼主:
走过的路过的,请不要错过,呵呵,指点迷津,在下谢谢各位路人朋友

网友:
哥认为标注
位置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控制每两个孔之间的公差,怎么控制呢,手册上有,我是说该怎么算,因为我用三角函数算了一下,人家说我算的过程不对,

网友:
还没接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我们厂不让标注位置度,检测不便

网友(点评):
检测不便。什么检测方便?形状公差检测方便?可能你自己不想标吧。

网友:
画一个十字线作为x、y向基准,然后标注每个孔到这两条线的距离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啦,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标注方式,我见有只要求每两个孔之间的距离并给上上下偏差的,但是不知道他是怎么算出来的,呵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就是,这种标注太麻烦了,九个孔,标起来,图面会很乱的

网友:
可以用三维软件直接画出来就不用自己计算了
楼上说的对,可以找一个原点,然后标各个孔的坐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东西画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控制精度问题,这精度不高,我是举了一个例子,实际上我们要求的精度要高,我是在寻求一种计算方法,呵呵,

网友:
直径26的孔用于M24的螺栓有必要标注公差吗?

网友:
如果是等分的孔,就容量标,如果不是等分的孔,两孔的距离按设计所需的要求,在保证φ260圆公差下,直接标注两孔的直线距离并按设计和加工所需的要求标注公差

网友:
为啥不是8个孔了!

网友:
可以以直径260孔中心为原点标注,还有就是用PCD来标注,一般都是这样标注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二手印刷机流程 www.import8.com

网友:
你画三角形啊,知道了半径和角度,用余弦定理就可以算出弦长

网友:
标注上直径260及26,然后注明9孔圆周均布。
至于说为了检测方便,可以标注两个孔之见的弦长(画完图直接标注就行了,不用自己算)。至于说公差,可以根据角度公差来定义弦长公差(比如说+/-1°,可以在草图上画一下,然后看看上下弦长各为多少)。

网友:
何必用这种繁琐的标注方法,用角度标注,再标上角度的公差就行了

网友:
有些焊工或钣金工划线的时候一般都是按弦长来划线的,即使图纸上不标弦长,他们也会自己算出来弦长然后划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说的是,那弦长的公差怎么给呢,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
不懂的路过,光孔的位置精度是不是可以不用太高

网友:
计算方法机械手册上都有,有空把计算公式传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没有查到呢,只是看到了一个表,可以直接查,但是我想要计算过程,学习一下,因为我算的和表给的有点差别,呵呵,抽您的时间,给看看,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想,比如用M24的孔去联接的话,是不是应该用0.5去算这个弦长的公差,或者角度公差呢,请指教

网友:
我觉得应该标角度,给位置度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位置度怎么计算呢,表角度的多,但是这个要求的精度高,我只是举了个例子,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G:

手册不在身边,过几天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样标注应该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请问,您这个公差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可否说明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抽您的时间,不急,之前的工作中,我是按手册那个表取得值,呵呵

网友:
我觉得直接用软件把X轴,Y轴的孔相对位置标出来,工人就好划线了啊,就是有点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I:

标注是好标注,但是公差怎么给呢,这个是重点,要保证精度的,但是要求标注弦长及其公差,而不是角度及其公差,怎么计算呢,

网友:
同意33楼意见,不过M24钻26的孔还要标公差吗?

网友:
还有那个圆周260要有公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哦,我是举了一个例子,其实是放防剪销的,上下两个盖子合在在一起,中间放防剪销,这个只是一个例子。是我没有说明白,

网友:
装钻好了,不用标公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那种情况都需要公差呀,就是用钻模,钻模的的设计也需要公差

网友:
我还没见过你说的这种标注方式,位置度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好意思,我厂不允许标注位置度得,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G:

单件还是有批量?配钻,打标记。批量上钻模板。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好,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的本愿是学习这种计算方法,而不是单纯的这个件怎么去标注,去计算的,标注的话,手册上,角度标注是可以查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公差是按8级精度js配合查出来的。你可以设计到7级9级10级,只要满足你的设计要求就行。

网友:
用CAD画标角度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这个样子啊,那您可以告诉我是那本手册的第几章几页吗?我们用的是成大先的,那上面只有角度公差

网友:
回复 网友G:

相邻孔中心距S,正多边形外接圆半径R,内接圆半径r,那么4S²=R²-r²。

网友:
用尺寸链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长时间了,还拿出来练习练习.我也来标注下.Φ260*9±0.1(均布).可以吗.

网友:
我理解这种标注是应“方便划线打点”而生。
划线时,先画一圆圈,然后取一点为基准,用圆规在尺上量出公差范围内的长度,然后依次在先前的圆上量取相应的长度划线打点。
所以公差制定的要求就是保证,最大最小直径内和最长和最短量取长度的各变化区间内,孔位都符合要求。

如果按这种标法符合你们领导的要求的话,就点评一下。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在直径为260的孔上均布9个直径为26的孔对吗?如果是的话,那孔间距就为88.92MM。当然,在实际操作的时候还要修正一下,希望能帮上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领会错我的意思了,每两个孔之间的距离(弦长),我会求,我是说弦长的公差怎么算?希望您不要烦我磨叽昂,呵呵,抽您的空给看看,直线上的两个φ的孔与两个M24的螺纹孔用M24的螺栓相连接的话,通常我们给孔的标注是φ36±0.5,螺紋孔的標注是M24±0.5.那我的意思是如果在圓周佈置的話,標注每两个孔之间的公差该标注多少,怎么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L:

总的有个公差要求吧,公差是多少呢,怎么计算出来的,标注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帮忙,您是从加工的角度给讲了一下,很感谢,因为我们公司很多件是不标注角度及其公差的,那样工人自己还得计算,而是标注弦长及其公差,精度高的话就上数控点窝儿,不高的话,就是手工划线

楼主:
回复 网友N:

公差标注±0.1肯定可以,但是我想问的是怎么计算出来的±0.1呢,我看到手册上给出了孔的圆周布置的角度公差,在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上联接那一章就有,但是我想知道这个±0.1,大侠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因为有的时候是查不出来的,抽您的时间,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领会错我的意思了,每两个孔之间的距离(弦长),我会求,我是说弦长的公差怎么算?希望您不要烦我磨叽昂,呵呵,抽您的空给看看,直线上的两个φ26的孔与两个M24的螺纹孔用M24的螺栓相连接的话,通常我们给孔的标注是φ26±0.5,螺紋孔的標注是M24±0.5.那我的意思是如果在圓周佈置的話,標注每两个孔之间的公差该标注多少,怎么计算?刚才的回复打错字了,呵呵,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可否告诉我一下,您是在哪里查到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O:

您好,弦长我会求,,我是想计算弦长的公差,联接,如果没有公差保证的话,就会出现无法联接的情况了不是,呵呵,重点是弦长的公差怎么给,?请指点

网友:
弦的长度可以算出.根椐弦长,按照设计要求的精度,查公差表,在直径为260的孔上均布9个直径为26的孔,那孔间距就为88.92MM,你设计的精度是t5,查88.92在什么范围内,t5的公差值是+0.106---+0.091之间,主要是你根椐工件要求来设定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N:

感谢大侠的帮助,明天我翻翻手册看看,请问要是我们自己计算,该怎么计算呢,弦长好计算,主要是公差,算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例如:两个盘面对面,用螺栓联接联接,但是为了防止螺栓被剪断,我们会放置防剪套,在穿螺栓把紧,这样精度要求就会比较高,这种情况,我们在给弦长的公差,查表还可以查到吗?是不是该计算一下了?明天我看看手册上是否可以查到,抽您的空闲,给看看计算的话该怎么计算,呵呵,这样问,太唐突了,希望您理解,鄙人愚钝,这个计算过程一直困扰着我。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N: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例如:两个盘面对面,用螺栓联接联接,但是为了防止螺栓被剪断,我们会放置防剪套,在穿螺栓把紧,这样精度要求就会比较高,这种情况,我们在给弦长的公差,查表还可以查到吗?是不是该计算一下了?明天我看看手册上是否可以查到,抽您的空闲,给看看计算的话该怎么计算,呵呵,这样问,太唐突了,希望您理解,鄙人愚钝,这个计算过程一直困扰着我。呵呵

网友:
职位学习而来啊啊 啊啊啊啊

网友:
钻圆周等分孔要是象你讲的那种紧固方法,标注弦长公差不好,积累误差比效大,应标角度公差.
上面讲的积累误差大的讲法有问题,及然要保证弦长公差,最后的积累误差也不能超出公差带,

网友:
看了半天,楼主一直在说“公差怎么算?”,我有点晕
我一直不知道公差可以算出来的,我所知道的是根据精度要求,加工方法来选用公差等级和配合代号,然后设计手册上查

看楼主的回帖里面写“φ26±0.5,M24±0.5”,我又困惑了。。。从你的描叙看应该是孔与轴配合,而且是间隙配合,一般来说应该孔应该是正公差,轴式负公差,还有24的基本尺寸用±0.5的公差也太大了吧,12级的也才±0.105

你可以先算出弦长,再选个公差等级,因为你是位置尺寸,所以用±公差,根据弦长和等级就可以确定公差了,例如上面说弦长88.92,那么11级的是±0.11,应该满足要求了,而且加工起来也不是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P:

你好,我说的算出来,是因为,你可以给11级,那公差要是给到最大,该是多少?这个总不可以查出来吧,应该还是需要计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非常感谢您不厌其烦的知道,学习了,呵呵,谢谢

网友:
用三角函计算不就得了,没有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可否抽空给俺个计算过程,详细一点,学习一下?

网友:
还是标注位置度吧,到车间里告诉他们圆的9等分,这样的方法可以行的通

网友:
弄了这么久,你要的是误差传递公式

很多高校的互换性和测量教材上都有公式,算起来很麻烦,均方差之类的推导可不好玩

网友:
9个孔? 40*9=360 分布行么?标注可以只标一个~ 圆心距离可以根据实际产品 自己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O:

哦,谢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