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日常维护

楼主(2011-05-25):
数控车床的日常维护
为了使数控机床保持良好状态,除了发生故障应及时修理外,坚持经常的维护保养是十分重要的。坚持定期检查,经常维护保养,可以把许多故障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防止或减少事故的发生。不同型号的数控车床日常保养内容和要求不完全一样,对于具体的机床,应按说明书中的规定执行。

 以下列出几个带有普通性的日常维护内容。

 1.每天做好各导轨面的清洁润滑,有自动润滑系统的机床要定期检查、清洗自动润滑系统,检查油量,及时添加润滑油,检查油泵是否定时启动打油及停止。

2.每天检查主轴箱自动润滑系统工作是否正常,定期更换主轴箱润滑油。

3.注意检查电器柜中冷却风扇是否工作正常,风道过滤网有无堵塞,清洗沾附的尘土。

4.注意检查冷却系统,检查液面高度,及时添加油或水,油、水脏时要更换清洗。

5.注意检查主轴驱动皮带,调整松紧程度。

 6.注意检查导轨镶条松紧程度,调节间隙。

7.注意检查机床液压系统油箱油泵有无异常噪声,工作油面高度是否合适,压力表指示是否正常,管路及各接头有无泄露。

 8.注意检查导轨、机床防护罩是否齐全有效。

9.注意检查各运动部件的机械精度,减少形状和位置偏差。

 10.每天下班做好机床清扫卫生,清扫铁屑,擦静导轨部位的冷却液,防止导轨生
数控车削的工艺与工装
数控车床加工的工艺与普通车床的加工工艺类似,但由于数控车床是一次装夹,连续自动加工完成所有车削工序,因而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合理选择切削用量

  对于高效率的金属切削加工来说,被加工材料、切削工具、切削条件是三大要素。这些决定着加工时间、刀具寿命和加工质量。经济有效的加工方式必然是合理的选择了切削条件。
  切削条件的三要素:切削速度、进给量和切深直接引起刀具的损伤。伴随着切削速度的提高,刀尖温度会上升,会产生机械的、化学的、热的磨损。切削速度提高20%,刀具寿命会减少1/2。

  进给条件与刀具后面磨损关系在极小的范围内产生。但进给量大,切削温度上升,后面磨损大。它比切削速度对刀具的影响小。切深对刀具的影响虽然没有切削速度和进给量大,但在微小切深切削时,被切削材料产生硬化层,同样会影响刀具的寿命。
  用户要根据被加工的材料、硬度、切削状态、材料种类、进给量、切深等选择使用的切削速度。

最适合的加工条件的选定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选定的。有规则的、稳定的磨损达到寿命才是理想的条件。
  然而,在实际作业中,刀具寿命的选择与刀具磨损、被加工尺寸变化、表面质量、切削噪声、加工热量等有关。在确定加工条件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对于不锈钢和耐热合金等难加工材料来说,可以采用冷却剂或选用刚性好的刀刃。

2.合理选择刀具
(1)粗车时,要选强度高、耐用度好的刀具,以便满足粗车时大背吃刀量、大进给量的要求。
(2)精车时,要选精度高、耐用度好的刀具,以保证加工精度的要求。
(3)为减少换刀时间和方便对刀,应尽量采用机夹刀和机夹刀片。

3.合理选择夹具
(1)尽量选用通用夹具装夹工件,避免采用专用夹具;
(2)零件定位基准重合,以减少定位误差。

4.确定加工路线

  加工路线是指数控机床加工过程中,刀具相对零件的运动轨迹和方向。
(1)应能保证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要求;
(2)应尽量缩短加工路线,减少刀具空行程时间。

5.加工路线与加工余量的联系

  目前,在数控车床还未达到普及使用的条件下,一般应把毛坯上过多的余量,特别是含有锻、铸硬皮层的余量安排在普通车床上加工。如必须用数控车床加工时,则需注意程序的灵活安排。
6.夹具安装要点
  目前液压卡盘和液压夹紧油缸的连接是*拉杆实现的,液压卡盘夹紧要点如下:首先用搬手卸下液压油缸上的螺帽,卸下拉管,并从主轴后端抽出,再用搬手卸下卡盘固定螺钉,即可卸下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