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磨损了1mm有什么办法解救?---请教

楼主(2011-05-25):
导轨磨损了1mm有什么办法解救(除了磨之外)

网友:
不磨的话,导轨的基面怎么保证?

网友:
不磨还能做什么活?粗车都勉强,不想磨又想用的话就用“角磨机”打。
怎么打我不知道,我这里有2台老板买的时候导轨是农民工自己打的。改成数车,作粗车用了几年。

网友:
我认为只有重新磨削,重新淬火。导轨是机床的基础,起码的基准。

网友:
楼主难道想以铣代磨?

网友:
老机床的导轨都是刨出来之后再刮削,现在人们都没有这个耐心,要高效赚钱,所以大多采用磨削加工。

网友(点评):
手工刮削?那岂不是生产效率很低喽?

网友(点评):
虽然手工刮慢一些,但效果要比磨削的好

网友:
这要看什么位置,机床本身精度要求,其实现在很多机床导轨都是精铣出来的,要是不好的话再找好的钳工刮研下就可以了!

网友:
null

可否采用磨损处再刨1mm下去。采用铁粉加特种粘合剂。再进行精加工

网友:
贴塑不知行不行,貌似在本论坛看到过有人发过贴的,可以修复导轨磨损,楼主可以搜索一下本论坛的帖子。

网友(点评):
贴塑可以的,贴了以后再刮铲,1MM没问题

网友:
用导轨软带撒,基本都用这,就看你那有啥要求。效果还行

网友:
局部磨损就修补局部,采用专用修补剂;要不就整体加工后重新贴塑或者注塑

网友:
用导轨胶修补啦,效果还行

网友:
如果不磨,用导轨胶是个不错的选择,有的导轨直接是在加工的花纹面上涂胶做的。

网友:
精铣一下,再铲刮,比磨好

网友:
我听说过铲花,是钳工活,5 d+ P  `; Z6 @: m
但是现在好似都很少有人用铲花了。。。。

网友(2011-06-25):
贴塑简单,看你用来加工什么了

网友:
贴塑也要加工后才能贴,不然无法保证精度,磨损后基准都失了。

网友:
面积大的话可以喷涂,研磨。小的话就可以用机床导轨修补胶。

网友:
大家都这么厉害 我来学习下 这个还真不懂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磨损了1 mm 、我敢肯定一定是局部、
用刨、再超音频淬火、再磨、

网友:
不磨就只有贴塑再铲刮了。如果还要考虑中心高,那就有得烦了。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机修手册

网友:
一般都是贴朔,有卖这种导轨板的,1mm不算多,3mm的都有贴的,贴前把要粘贴的面用砂轮打毛,用丙酮清洗干净,找好压铁面要平,越重越好,用“哥俩好”导轨胶粘贴完压好,24小时以上常温固化,之后就可以配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