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adams定义接触后为什么还是会穿透---请教

楼主(2011-05-25):
给两个实体定义接触,但在仿真过程中,两实体还是会互相穿透,就好像没定义过一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多谢了!

网友(2024-08-08):
这问题解决了吗?最近研究这,好像用驱动不行,得用力的方式,有优先级

网友(2024-11-13):
约束了吗

网友(2024-12-16):
试一下加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