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罐车的设计应注意什么

楼主(2011-05-25):
中间罐车的设计应注意什么 高手指点

网友:
主要是流动合理,温降符合规程,不能有卷渣这些缺陷,具体可以做水力模拟,我们玩不锈钢时,甲方就要求模拟,也做了,中间包现在玩的多,技术没有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旋转操作箱架的改进: 需要360度旋转  轨道下边那可以进行360度旋转 还需设计个一个360旋转 如图所示圆圈中的位置 设计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能达到这种效果那 望前辈指点

网友:
你的结构是否需要在管路中穿线等要是需要的话就用旋转支撑类的如钢包回转支撑

网友(2011-06-28):
哈尔滨国海星轮减速机,大速比、大扭矩、小体积,期待与您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