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加工外径Φ254尺寸怎么测量?

楼主(2011-05-25):
做好以后可以用三座标进行精密检测,但如果用手工检测那有什么办法吗?另加工的时候最简便准确的检测方法又是怎么样的?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用在哪里的?

网友:
我看难啊~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
这有何难!用游标卡尺测控φ254/2半径即可。因尺寸精度不算高!

网友:
如果是直径90与直径245一次加工下机,可将直径102做成工艺尺寸,然后在102处镶嵌一工艺盘,加工外圆是与工件外圆一同加工就可以测量,这样能确保工件加工精度。

网友B:
这个零件的主要尺寸其实就是中心孔的几个尺寸和三个大孔的分布及其直径,做两个标准的模子或者叫做夹具--一个是最小尺寸,一个是最大尺寸,将零件放入后看通止情况即可,也可以打标测量高度差别,检查几个高度尺寸。不过要是批量较大,少量几个零件就不值得做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何难!用游标卡尺测控φ254/2半径即可。因尺寸精度不算高!

卡尺能卡出0.02毫米吗?你够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零件的主要尺寸其实就是中心孔的几个尺寸和三个大孔的分布及其直径,做两个标准的模子或者叫做夹具--一 ...

问题就是量不算大,做检具有点嫌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尺能卡出0.02毫米吗?你够厉害的

眼神要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游标卡尺最小刻度为0.02

网友:
200多的直径不算大,可以参考测量轴承外圈的量具。

网友:
30的孔先做掉,螺栓装个铁块上去一起车,就可以量了,跟5楼的方法类似

网友:
千分尺测量120尺寸记录,数显深度尺测量大外园到120外圆高度,再算一下

网友:
需要测量高手哦

网友:
用分中棒量

网友:
用一个新的三爪卡盘,卡一个标准Φ254圆,在一个爪上支一块百分表,调零
卸下样块,换上工件夹紧,读表得出直径值。
细节就不用教了吧……

网友(点评):
注意表的读数要×2,别算错了哟

网友:
做个芯棒与D90相配合 测两外圆记录  0.2mm绝对可以量出

网友:
同意前面的,量大的话做个位置检具,作个极限值,拿工件往上面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