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的寿命问题

楼主(2011-05-25):
我单位是一家重工企业
数控刀具消耗量很大
工件一刀的加工长度多在1米以上
刀片的寿命多长才算合理?
例如一片CNMG19----的刀片 切深4mm,加工34MnV材料的轴
如果不发生意外,一片刀片完成工作量后报废才算合理,
不同品牌,性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
这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机夹刀刀片的种类很多,性能有好坏。但你加工工件的材质、加工切削量、加工速度,对你的刀具使用寿命也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余以为刀具的具体寿命只能试切后才能确定,除此以外,再怎么估算也是白扯。虽然一定量的抽样可以得出一个大概范围,但是具体到一把刀上,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影响刀具寿命的因素有机械作用引起的磨损——刀具和加工工件发生相对运动产生的摩擦。由于元素扩散引起的磨损——在高速切削时,碳元素会从含碳量高的材料向含碳量低的材料扩散。强烈冲击作用引起的磨损——在断续切削时,由于强烈的冲击作用或在频繁的加热与急剧的冷却而产生的脆性破坏。切削区存在的热电流引起的磨损——在切削热的作用下,刀具与切屑、刀具与工件接触区产生很高的温度,由于刀具与工件的材料的不同,便构成热电偶而产生热电动势,从而产生热电流。在热电流的作用下,碳的离子发生迁移,会导致刀具材料组织变弱,使刀具的磨损加剧。以及切削用量三要素中的切削速度、进给量、切削深度。其中切削速度影响最大。

网友:
说那么话有什么用。 想提高刀具寿命。可以考虑改善这几点。。 1。刀具的耐磨性。。看看你刀具的材质。选刀具耐磨性好,硬度高的刀片。只要你用着刀具不崩 ,韧性足够就OK 。。还有加大F进给。。 如果你刀片刀刃强度够的话。。可以考虑。。或考虑其他品牌的刀具。主要考虑刀具涂层,如果你属于干切,可以考虑 红硬性好的涂层,湿切可以考虑。泠硬性好的刀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是做刀具现场技术支持的。有问题留下联系方式。交流。。我的最大兴趣就是用我所学,帮助别人。

楼主:
很多因素影响刀具的寿命
如果某品牌刀具,根据材料,切削特点选择了某一种刀片
加工了一个工件后磨损
这个刀片是选择不合理
还是正常损耗
是刀具厂家说了算吗

网友:
这种零件最好选欧美的刀片,

网友:
看到不少关于刀具使用寿命的帖子,因为看不到具体操作现场,不好回答。我干过六轴自动车床,由于每加工完一件活只有几秒钟的送夹料和转位时间,刀具基本上是连续工作的,因此对各种刀具(装有十几把硬质合金车刀、划钻,高速钢钻头、成型刀等)的使用寿命很容易掌握。以35热轧钢为例,刀具YG5,切削速度40米,走刀量0.10,一次磨刀可使用2小时左右,精车刀8小时左右。如果切削速度50米,走刀量0.10,刀具使用不到20分钟就磨损了。而高速钢刀也就是几件活就要烧刀了。什麽原因也很清楚了吧。

网友:
只有试切,否则给你的范围最多只能是一个数量级上的,比如几米或者几十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