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个液压图 看图说话

楼主(2011-05-26):
那个压力切断器咋回事,还有那个补油泵出来连的那个DA阀,还有冲洗阀,还有马达那一块

还有那个电磁溢流阀

这个图是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都理不清楚啊 看不明白

求助啊 这是怎么个路线怎么用作的啊

就是原理是什么

楼主:
! " 变量泵;# " 回油滤油器;$ " 散热马达;1、% " 齿轮泵;’ " 吸油滤油器;? " 电磁溢流阀;= " 冲洗阀;
- " 压力切断阀;!3 " 补油泵;!! " 压油滤油器;!# " %& 阀;!$ " 变量马达;!1 " 制动器

楼主:
1 变量泵;2 回油滤油器3散热马达;46 齿轮泵;5 吸油滤油器;7 电磁溢流阀;8冲洗阀;
9压力切断阀;10" 补油泵;11压油滤油器;12 DA 阀;13" 变量马达;14" 制动器

网友:
貌似工程机械上的液压。

楼主:
是啊

然后呢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说不出来,没看懂

网友:
看看液压元件的样本,有说明的。

网友:
主泵1和辅助泵10是在一起的,液控滑阀8起防止过载作用,2、3、4是系统的回油和冷却部分。7是卸荷的,ZD3-1和ZD3-2是变量马达,也就是执行部分,泵6给变量马达的控制部分

网友:
左上部分典型的闭式泵,可以看下力士乐的A4VG或A10VG泵样本,有详细说明,什么DA之类的 (某些教材里也有说的)
右下可能是类似回转接头或阀块的东西?右上当然是马达了,两个应该是串联的。。。
左下是马达的变速、刹车之类的控制,分别单独有两个泵提供压力。
左边中间的是冷却泵和冷却马达、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