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以后会代替普通车床吗?

楼主(2011-05-26):
  现在没有年轻人肯做车床了,确实也累,又脏。可惜数控就是切削力太小了!要是现在的数控能克服这个困难就好了!

网友:
一定会替代的,但人工工资高的时候,注定是机器的时代。

网友:
应该会吧,要不我毕业设计为什么要做铣床改造

网友:
设备多样化并存是比较客观的,一定要说数控代替普通机床,这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当然,最终是数控代替普通的。普机加上数控系统的数控车床,也一样可以像普机的切削用量使用啊。国外的一些机床可是粗精通吃的。

网友:
应该是大势所趋吧,普车工现在不好找啊,咱这有的单位已经在用数控代替普车了。

网友:
这个趋势是必然的,但也不可能全变数控,有的还是要普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普机加上数控系统的数控车床,"是什么机床,没见过???有图吗?国内有卖吗????

网友(点评):
这多呢,有时间你去浙江嘉兴那看看,那生产这种数控车的,N多!

网友:
比如沈阳一机的CAK系列。我们厂里也有类似产品。宝鸡机床的TK36/40/50等,凯达也有类似的。
主轴箱保持齿轮变速或者主轴箱单轴,电机出来再加一个变速箱。其他如床身跟普机一样,只是没有原来的走刀箱和溜板箱。
价格也不贵7~10万吧

网友:
数控车床配伺服电机比普车更有力,不存在粗车无力的问题,但替代不了普车,有很多数控加工厂都有几台普车,用来打样品,请的是普车高手,工资在4K以上,比数车工资高一些,只要两者都做过的人,是不会认可替代的说法

网友:
大批零件当然是数控的天下,但小批量甚至是一两个样品,那么普车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网友:
必然会代替,普车产量逐年下降,数控比例逐年上升,这一趋势很明显

网友:
现在的市场情况,在沿海4K连一般水平都达不到了,数控绝对是发展方向,现在机床厂都以数控为主了

网友:
不会的!单件的普车还是有优势的。还有其他地方都用得上的。

网友:
不可能完全代替。用数控会越来越多。

网友:
大势所驱,完全代替还要过N久,可能会是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