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这个长锥孔?急求

楼主(2011-05-26):
如图为一批油田打捞母锥,内部为锥孔并有打捞螺纹,加工螺纹底孔时刀振动严重,如何解决?

网友:
我也有碰到过车深孔震刀的问题,希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么深的孔肯定震动,怎么没有高手来指点啊?

网友:
在车床上把铰刀装在尾座上铰

网友:
130的直徑很大哦,可以鉸嗎?鉸之前也要先車吧

网友:
四楼的兄弟看图了没啊,请认真看图再说话。

网友:
楼主是调戏人的,谁用这样一个零件吃吗?锥孔带内螺纹,你的旋合长度能有多少

楼主:
这在油田叫母锥,用于打捞井下管柱,母锥套入管柱后旋转造扣,然后上提打捞,打捞范围80-130mm(即可打捞80-130mm直径范围内任意管柱,实际旋合长度很短,只有几扣),按照行业规定打捞螺纹锥度1:16,图纸完全按标准设计。

网友:
1、尽量增加刀杆刚度。
2、增加减震装置。例如图示

3、采用旋转刀具(车镗同时进行)

网友(点评):
再比如刀杆外套一套管和刀杆阻尼连接减少共振,套管固定在刀架上。 多想些点子试试,总会有合适的

网友(点评):
第三种方法比较适合于有机床改造能力的厂家。

网友:
就加工螺纹底孔时刀振动严重?其它没问题了吗?螺纹底孔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但是还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二种方法我以前做深孔的时候有想过,后来改成枪钻加工了就没有去实践!
从理论来说应该可行的,支撑点做成伸缩的弹性触点,他这个孔比较大,刀杆可以做到尽量的大,所以做几个支撑点还是很容易的,也不会影响刀杆的强度和刚性!如果是孔很小的话......就只能做弹性卡圈那样类型的支撑点了!

网友B:
钻扩铰锥孔,攻锥螺纹可以吗

网友C:
还是电火花加工吧

网友:
我觉得小端都有50,够大的了!刀杆用粗的没问题,关键是机床。伸太长了,机床强度就不够了。

网友:
深孔我一般会在刀杆上夹个打铁的那种钳子,虽然是个土办法,却很管用,不知道那这个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电火花加工吧

有这么大的电火花吗?就算有那加工的效率和经济性考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扩铰锥孔,攻锥螺纹可以吗

唉,都不好意思说你了,你到底看图纸了没??????你家有那么大那么长的铰刀和丝锥,还是带锥度的。

网友:
打捞器,内孔是锥螺纹,还应该有几道直槽。精度不高,硬度58/62
改一套工装加工应该没问题。设备加长车床3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