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瓶机构的设计,求教!

楼主(2011-05-26):
谁能说下分瓶机构中,螺杆的螺距,长度,杆的直径,开口半径,及螺距是怎么确定的啊
还有什么等螺距,变螺距的原理啊,是如何计算的?有设计参考图最好,感激不尽!!!

网友:
机械手册。。或百度。。。

网友:
这一般都是保密的,要自己摸索的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用四轴数铣加工,效率快多了,以前用数车太慢

网友A(2011-07-09):
包装机械设计手册上都写着呢,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设计,费用好说

楼主:
呵呵,谢谢啦,问题已解决

网友(点评):
介绍下经验!

楼主:
将螺旋设计为变螺距三段式,首先为等速段, 然后通过变加速段解决加
速度突变带来的冲击, 最后为等加速段。通过这样的设
计, 可以将瓶定时定距地送到包装工位。(注意的是,刚开始那一段要带斜度,利于瓶的导入)

网友B(2011-09-15):
楼主肯定查阅资料了  这个一般不需要用变加速的   等速和等加速就可以了   最后一圈的螺距要与星轮的一样

网友(2011-11-29):
恭喜了啊

网友(2011-12-30):
他瓶螺杆的螺距是变螺距的,从最开始的没有,一至到最后与输瓶轮瓶间距一样,这样就完成了分瓶的工作。螺纹开口的半径当然要等于或稍大于瓶子的半径了。

这个很简单,有一个数控车,就可以加工了。这个也好设计与计算的。
最近我准备用数控加工,有不懂得可以请教您吗?谢谢!

网友:
久违的机构!
以前罗马尼亚的啤酒灌装机上用的
当时仿造,灌装头上2个弹簧中国还造不出来,热处理不行,

网友(2012-03-07):
我只有流水线的图,无法帮你。希望大家互相帮助

网友:
螺杆长度一般500-800mm,直径40-120,根据结构及输送物定。前段螺距一般为瓶直径,带倾角,最终螺距与星轮螺距相同,一般会大30mm,螺旋槽半径稍大于瓶直径,材料通常为聚甲醛。用四轴数控铣加工。能用数控车出来的朋友请详解……

网友(2012-05-25):
一般都是变距,调节瓶子的间距配合星轮节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肯定查阅资料了  这个一般不需要用变加速的   等速和等加速就可以了   最后一圈的螺距要与星轮的一样

好像是

网友:
变螺距的设计有数据支持吗?

网友(2012-08-18):
引用 网友B:
楼主肯定查阅资料了  这个一般不需要用变加速的   等速和等加速就可以了   最后一圈的螺距要与星轮的一样

我们做的分瓶螺杆也是这样的 等速等加速 最后一段节距和灌装工位相等

网友(2016-08-27):
看来楼主是同行呀

网友(2016-10-02):
一般分三段螺杆,等速,等加速,变加速,某些产量小的设备会采用两段,等速及等加速

网友:
螺杆末端按正弦函数变化

网友(2017-05-05):
引用 楼主:
将螺旋设计为变螺距三段式,首先为等速段, 然后通过变加速段解决加
速度突变带来的冲击, 最后为等加速段。 ...

厉害了!!看过这个图纸,上面的公式还看不懂

网友:
现在这种螺杆直接给瓶供商,他们会帮处理好的,自己想知道多翻书了

网友(2025-01-07):
引用 网友A:
包装机械设计手册上都写着呢,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设计,费用好说

哪里有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