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matlab处理实验数据 实验:利用转子试验台测试转子不平衡以及涡动状态 故障诊断

楼主(2011-05-26):
我有实验数据是dat格式的 要用matlab分析出频谱图跟时域图要得出的图像跟故障应该有的图像相似并且帮我解释一下 转子不平衡的时域图 频谱图各是什么特征我编的程序如下 你看看用得着不%***************1.bch0****************%clcclfclearbch0=load('F:\MATLAB7\lijiande\bch0.dat');fs=100;%设定采样频率N=128;n=0:N-1;t=n/fs;bch0=bch0(n+1);%采样figure(1);subplot(211);plot(t,bch0);%作正弦信号的时域波形axis([0,N/fs,-0.4,0.4]);xlabel('t');ylabel('y');title('bch0采样t=[0,1.28]');grid;%进行FFT变换并做频谱图y=fft(bch0,N);%进行fft变换mag=abs(y);%求幅值f=(0:length(y)-1)'*fs/length(y);%进行对应的频率转换figure(1);subplot(212);plot(f,mag);%做频谱图axis([0,100,0,4]);xlabel('频率(Hz)');ylabel('幅值');title('bch0幅频谱图N=128');grid;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有实验数据是dat格式的 要用matlab分析出频谱图跟时域图
要得出的图像跟故障应该有的图像相似
并且帮我解释一下 转子不平衡的时域图 频谱图各是什么特征
我编的程序如下 你看看用得着不

%***************1.bch0****************%
clc
clf
clear
bch0=load('F:\MATLAB7\lijiande\bch0.dat');
fs=100;%设定采样频率
N=128;
n=0:N-1;
t=n/fs;
bch0=bch0(n+1);
%采样
figure(1);
subplot(211);
plot(t,bch0);%作正弦信号的时域波形
axis([0,N/fs,-0.4,0.4]);
xlabel('t');
ylabel('y');
title('bch0采样t=[0,1.28]');
grid;
%进行FFT变换并做频谱图
y=fft(bch0,N);%进行fft变换
mag=abs(y);%求幅值
f=(0:length(y)-1)'*fs/length(y);%进行对应的频率转换
figure(1);
subplot(212);
plot(f,mag);%做频谱图
axis([0,100,0,4]);
xlabel('频率(Hz)');
ylabel('幅值');
title('bch0幅频谱图N=128');
grid;

不好意思我写在写字板粘贴过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标点没了 现在改过来~

网友:
应该和转子模型以及试验工装模型有关,跨距等。可传一试验工装模型图,以便分析。

网友(2012-05-29):
你的转子工作频率多少

网友:
把数据下下来看看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