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那科系统手工编程序,求助

楼主(2011-05-26):
麻烦高手帮忙,用法那科系统手工编程序。谢谢!

网友:
先上车床

?j加我QQ我帮你1286809144

网友:
等高手解决,帮顶

网友:
此程序非常简单! 中间长方行孔,开粗后直接用直接10的刀走直线加工!外六角, X值用三角函数求出即可!程序如下:g9o g54  g0 x76. y-6.m3  s1500;
g43 h1 z20. m8: ;
 g1 g42 x70.y0. D1 f300;
 X35.Y60.5;
X-35.;
X-70.Y0.;
  X-35.Y-60.5;
X35. ;
 X70.Y0.;
X76. Y6;
G0Z100.M9;
G91G30Z0.;
M5;
G40;
M30:
分层加工可用子程序调用!

网友:
估计又是比赛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