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题目,请教一下答案

楼主(2011-05-26):
并联时肯定是出口压力为2mpa,串联时是4mpa。

也就是并联中取最小的,相当于,几个溢流阀可以互为先导阀,溢流阀的压力取决于先导阀的压力。

而串联的话,可以理解为顺序阀,为达到开启压力,必须克服最大的设定压力,所以就选达到的。

是不是这个结论??

网友:
2和4不知对不对

网友:
2和3不知对不对

网友:
2和4必然是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确定我的答案是对的!

本来我想问一句,溢流阀开启的情况下的进口压力与出口压力为何不同,压力差消耗在哪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有压力损失啊,开启条件不一样嘛
串联的话,达到2MPa, Y2开启,Y1的先导油能流通,那就不关弹簧的事了,Y1就能接通了,系统稳定在2MPa
并联的话,需要所有溢流阀都接通,系统中的油才能溢出

网友:
很明显图1中,PY1通了之后,PY2,PY3都没有用了啊
图2中,只有压力达到4MPa,PY3才能打开,才能通
很难 理解的话就用仿真软件模拟一下,OK了

网友:
并联取PV2小的,串联要三个都相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用的是什么软件,是不是SIMA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2和4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串联的时候是2MP,并联的时候是4MP  你的答案刚好搞反了!

网友:
理论上算 串联溢流阀应该是直接相加设定压力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说的是并联的是4MPA,串联是累加起来,就是9mpa吗???

网友:
提示一下,先导型溢流阀,当A处的压力大于B处压力加弹簧设定值得时候,主阀开启。

网友:
再后来比较了一下 单向阀串并联之间的关系,发现 这个跟溢流阀的结构形式是有关系的。单向阀串联是直接相加,溢流阀串联不能那样考虑。应该是设定压力,加过阀口的压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您的回复给我一个新的发现点,我最迟明天给大家我认为详细的解答,您的软件是什么啊,可否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
AUTOMAITON  STUDIO 不过你这个问题我一直也没深下去思考过,原先干过在溢流阀后加背压调高前端溢流阀主压力的事,就没好好的再进去考虑下,再进去看了单向阀才发现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否请您思考一下,明天我们分别做个小结,探讨一下,也许主要是向您学习。

网友:
如图中 两种溢流阀,就可以看出区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到现在也就您能够明白我的意思。技术之强在于基础,何谓基础,比如液压,液压元件加流体理论就是基础!

网友:
你说的很对 并联时是2Mpa,串联时是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