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的锥度螺纹底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1-05-26):
英制的锥度螺纹底孔如何加工? (加工中心做)

1. 钻孔的问题    是先用钻头钻出小直径的直孔,然后直接攻丝吗? 还是要做出锥度的底孔后,在攻丝?

2.攻丝的问题    锥度螺纹是用丝锥加工好还是用螺纹铣刀加工好?(条件是 丝锥和铣刀都可以用的情况下)

网友:
我们这螺纹要求不高,都是车工自己来。锥度都是边走刀边手赶出来的。也不准确。小的锥度螺纹是钻直孔,直接用丝锥攻出。

网友:
看楼主追求的是什么?成本?效率,质量?
但楼主什么也没说。

网友:
楼主说的明确点,你的产品如果能车加工,当然是车加工最好,如果是不能车加工而上加工中心,一般都是钻孔,加工中心镗孔,,再用丝锥,或都螺纹铣刀,,我们厂如果是可以车,就车,,不可以车的,采用钻孔,攻丝,当然前提你要用好的钻头,和好的磨钻头的师傅,正常要把钻出来的孔控制在0.1MM之内!不能控制,就再镗孔

网友:
NPT螺纹?一般是打孔后再用锥度铰刀,最后攻丝。一般能攻丝的话尽量用攻丝。比较方便。

网友:
我厂是先钻孔,再攻丝,但容易出现坏牙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