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张表的含义

楼主(2011-05-26):
这是大连第二机床厂生产的一台老车床,上面有一个表格,问了机构老师傅都讲不出来用处?请论坛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一张参考表,给出了工件直径、工进速度和转速的关系,上面是速度,下面是直径,两根斜线的交点的水平线指向的就是转速

猜的

网友:
这是典型的机床主轴箱调速对应图,车那个范围的工件选择哪个范围的转速及进给速度可以达到什么精度的参考表格。建议你去查阅机床设计手册车床篇里面有详细介绍,我当时是在机械系统设计那本书里看到的,开始看很难懂,理解了也很好记

网友:
3楼说的对,跟我们这里工人用的一样。

网友:
3楼高手,正解!!!!

网友:
经查,3楼回答完全正确,学习

网友:
3楼回答完全正确,学习

网友:
上面是需要的切削速度(表面线速度),下面是工件直径,后面是求得的主轴转速
有进给速度毛事吗

网友:
学习了,我这个小白学习了

网友:
这种车床一直用,却一直没理解,呵呵,今天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惜到现在一直没人能给出以个大家都认可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