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采购

楼主(2011-05-26):
采购报价怎么报呢?我是一个新手,希望各位老前辈帮个忙。我的邮箱是w1007546103@163.com,或者加我QQ1007546103,给我一些提醒,谢谢各位,老前辈!

网友:
采购应该是议价吧?
怎么会是报价呢?

网友(2011-08-18):
我也想向采购方向发展,关于采购工作的成本核算和议价等方面的知识非常欠缺,望论坛上的各位前帮忙指教一下 !!!
谢谢!!!

网友(2012-04-26):
我是做非标自动化设备的!有时候也要自己采购一些东西的,也是关于采购工作的成本核算和议价等方面的知识非常欠缺。麻烦指教,

网友:
对采购来说的成本核算, 因为不同的物料及设备制作工艺有别, 所以在成本构成上也就有所不同, 笼统的说就是直接成本加上间接成本在加上利润及管理费用就是报价了,但这对采购的估价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但是没有人能提供一个万能公式给你!, 成本是个比较复杂的, 做到非常的细化是不可能的。就拿我了解的离心铸造的铸铜件来说, 直接参照电解铜市场报价, 按照材料牌号算出原材料的单价, 考虑到离心铸造的各项成本及后段加工的费用,及税率 就可估算出单价。另外, 同一水平线的供应商, 若没有串通的情形发生的话, 报价基本上相差在10%~20%之间是正常的, 过低或过高的报价都是无效的。回到根本上, 还是要了解你的采购需求,了解供方市场。 否则你的工作就无从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