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电机轴瓦润滑压力低,请教

楼主(2011-05-26):
轧机上下主电机共有5处滑动轴承,其润滑方式为润滑油润滑,其中有4处轴承润滑压力是差不多的处于正常状态,而有1个却较其他4处的压力低10+MPa,导致压力低报警引起电机跳掉。这是什么情况引起的,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的吗?另外,轧机油膜压力老要跳怎么回事?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首先检查轴会不会出现发热   问题现在还不知道出现在干油站或油管或分配器的问题  建议先卸掉油压低的油管  看进油是否正常  进油正常的情况下把油压低的管路给堵住 看是否出现报警           假设性排除 找出原因

网友:
同意楼上方法,但是该处润滑是高压稀油润滑,并不是油脂,
请问,压力测定点是哪里?是给油信号?
给油压力低,建议在停及状态下保留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再测定,如果还低,考虑1\管路堵塞,或管道不畅通
如果压力一致,考虑泵的流量能力
个人理论分析,不见得有参考

网友:
一般是两种情况,一个是进油有不畅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分析,有堵塞的问题,有其它问题,
还有就是轴瓦的磨损超过一个值了,瓦于轴之间建立的压力达不到了,极特殊情况是轴自身的损伤,比如裂纹,这种情况少见,

网友:
有可能是进油不畅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点在进油管

网友:
是不是该这样考虑:一是否过油过油量是否足够,在压力低的情况下打开油管 检查
二经检查过油没问题,检查压力检测设备是否正常线路是否正常
如电路检测有问题也会有压力低的信号

网友:
楼上说的又道理,要彻底排除,得把管路检查下,用排除法吧,其实这个东西没有捷径

网友:
我厂也出现油膜间隙偏小的情况。不知贵厂轴瓦是动压润滑还是动静压润滑。建立不起压力应该主要有几个方面:系统共有压力检查,该处供油管路检查、轴瓦磨损建立不起压力。
欢迎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传动侧的轴瓦有高压(有变化范围)、低压(基本不变),是属于动静压润滑吗?其余的就只有一个高压,是动压润滑吗?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若是高压有变动,低压稳定,温度不高,同时检查一下回油滤芯状况,若都正常,基本断定正常。
高压在抬起转子轴的瞬间,就会降低。欢迎交流

网友:
估计系统没有问题,因为有4个点压力信号正常,查查那一出的管道和压力传感器本身吧。

楼主:
为什么上下电机最左端(传动侧)的轴瓦压力有高、低压之分,其余的就只有高压呢?有什么含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因为油路不畅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看是否是油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