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机螺杆cad怎么画

楼主(2011-05-27):
现在做课程设计就差螺杆的画法不知道求解?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你还是好好看看书,螺杆的设计不少塑料机械的书里都有介绍,还有就是找一个现成的图纸进行修改,捷径

网友:
画一个示意图很简单--螺旋槽,但是“设计”一个这样的螺杆很有文章--要考虑挤出的推力和搅拌力,还有清理、加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