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功能怎么设置

楼主(2011-05-27):
各位好,我现在想把图纸设置成以下功能----可以打开,可以查看,但不能编辑,块炸不开,怎么设置?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什么格式的图纸噢,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DWG的啊

网友:
创建块里有个分解,你点下就OK了

网友B:
建议转换成PDF文档吧 但是现在有把PDF转换成CAD文件的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软件是有,不过转的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转换成PDF文档吧 但是现在有把PDF转换成CAD文件的软件

说的非常正确,转换成pdf文档就ok

网友(2011-06-26):
学习了,期待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啊。。。

网友:
只读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
存为只读形式可以。

网友(2011-07-29):
存为只读格式   或转成PDF

网友:
又学到一条,呵呵,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