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设备用液压油设备使用润滑油的若干建议

楼主(2011-05-27):
最近去见了很多客户,有做注塑的,有做冲压的,也有做压铸的,问他们设备里面的液压油使用的怎么样啦,多久换一次油啊,为什么要换油啊等等,得出的答案基本都是油脏啦,有水啦,使用时间到了,等等,换油时间大家不一定的,有几个月的,有一年的,有两三年的,还有不换油的,那大家有想过这些能成为换油的原因吗?

在此我想讨论下润滑油的使用问题,润滑er的报废标准,
百度搜索一下,有人发帖说润滑油变质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润滑油呈深黑(指润滑油中无清净分散添加剂)。
   2、泡沫多且已出现乳化现象。
   3、用手指捻搓,地粘稠感,发涩或有异味。
4、滴在白色纸张上呈深褐色,无黄色浸润滑区或者黑点很多。
这些问题其实也不能算是变质,是因为以前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方法能让他重新使用,于是大家都认为变质,以上4点,归根结底就以下几点,第一有水分乳化啦,第二,杂质比较多,特别是超小杂质,第三,由于摩擦高温等因素导致的焦炭有异味而目前市场上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些超微杂质,水分,乳化,焦炭等问题,于是大家就认为变质啦,需要更换啦,也是为设备的保养考虑。
在此我们来分析一下润滑油的质量指标:
1、粘度:最重要的一点,其实这个问题一般来说不用考虑,几乎所有的注塑厂家换下来的油粘度都是合格的,5-8年是不会改变的。
2、杂质多啦,特别是那些超微颗粒杂质,悬浮在润滑油中,让润滑油感觉脏啦,而且超多,这是一大问题,但是可以解决,后面我们讨论
3、水分:也是一大问题,比杂质的问题更大,有乳化的部分,有游离水部分,后面讨论
4、偏酸性:会腐蚀密封圈等等,难解决,但是可以预防,只要保证润滑油平时使用的温度在50度以下,没有水分,基本可以避免
4、倾点、凝点、闪电:基本在注塑压铸等设备用油来说,不用过多考虑。
5、添加剂:无非是抗磨添加剂、抗氧化剂、抗起泡剂、抗乳化剂等等,一般来说添加剂会不断损耗,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至少可以使用5-8年以上。
其他好像就没什么了吧,综合以上观点,我们不难分析得出,只要能去除超微杂质,乳化,水分,油品都可以继续使用到5-8年。

在润滑油的变质过程中,表面上看是杂质一大害,其实不然,水分才是大害,而且是看不到的水分,杂质充其量也就是磨损部件,而水分呢,第一,水分会乳化油品,减短润滑油的使用寿命,可能能用三年的油,就因为那一点水分,就能用两年啦,让人感觉上润滑油就能用两年一样,呵呵,而这些东西都是看不见的,第二,为什么不能有气泡啊,是因为气泡一旦在油品里面,当润滑油在两个部件之间形成油膜的时候形成一个真空,这样润滑油就不能承担润滑的作用,让设备产生磨损,同样的道理,水分也是一样,比固体杂质更能磨损设备,而微量水分由于冷热变化等差生的根本看不见,这些可能就是很多人忽略的问题!

油品使用时间长了,有几个特征:
第一颜色偏红,这是偏酸性的特征,而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两点
1、温度过高,一般高于50度油品会变红,
2、有水分,有时候就那么一点冷凝水,看不出来的水分,时间长了就能减短润滑油的使用寿命,
第二、浑浊不透明、感觉很脏、这是两个原因:
1、超微颗粒杂质很多
2、微量水分轻微乳化润滑油
三、没有添加剂:一般来说润滑油用个5-8年添加剂是不会流失的
四、油的粘度、闪电、倾点等,这些问题一般不用考虑,在密闭的油箱中式很难改变的

在此我们来讨论下解决问题的方式:
而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滤油机,以前也有很多方法,广东那边很多人使用的方式是用大锅煮,加热润滑油,让水分蒸发,杂质在润滑油提高温度,降低粘度的时候下沉,然后重复使用,而这种方式显然是不够科学的,理论上说是可以脱出部分杂质和水分的,但是会让润滑油酸性更大,可能改变润滑油的粘度等,脱杂除水不够彻底,最不可取的是不安全,而滤油机是以后解决这一问题的趋势。
目前市场是滤油机分析:
第一、真空滤油机:
   目前市场的主流,产地全国都有,重庆尤其多,主要针对电厂,是变压器油过滤的不二选择,因为主要用在脱出微量水分,下面简述下原理:对润滑油加热,然后通过真空的方式,降低水分的沸点,让水分蒸发,达到脱水的目的,然后后面加上几个过滤器,过滤的精度主要取决于滤芯的精度,但是因为要大流量通过,所以基本上都采用的是钢丝网的滤芯,有的会使用化纤滤芯等,主要优点是脱出微量水分,从理论上脱出一点杂质,缺点是精度不高,大功率,基本都是在15KW-100KW之间,针对液压油基本没有什么效果,进去什么样出来什么样,时间长了,会眼观上有点效果,让润滑油呈现透明状态,那是因为润滑油在加热状态下,都会呈现透明状态,呵呵
第二、板框滤油机,高精度滤油机,滤油小车等:
   这些都是通过压力式过滤的方式,主要取决于滤芯的精度,市场很多种,我们一一分析:
1、板框滤油机:说白了就是把一沓滤纸压紧了,然后来过滤润滑油,主要取决于滤纸的精度,基本是没有什么精度可言,而且不能脱水。
2、滤油小车:一般是用来加油的,流量很大,看装什么滤芯,基本功能就是过滤一些大的杂质
3、高精度滤油机:这个东西有点讲究啦,现在市场上很多,也鱼龙混杂,没有高精度也宣传高精度,没有一个标准,但是我认为啊,高精度就一定要把润滑油给过滤到透明状态,超微小的颗粒都要去除,透明是高精度的第一标准,过滤不到透明就不能称之为高精度。
第三、静电滤油机:
利用电位平衡过滤技术,以特定频率和强度对流体进行放电,使流体中所有类型的污染颗粒物分别带上接近平衡的正负电荷利用正负相吸的原理,分别携带正负电荷的颗粒相互吸附,尺寸变大的同时完成大部分电荷的平衡;通过一定的循环,即使是十分微小的颗粒也能长大到被收集清除。从理论上来说,蛮好的产品,无耗材,耗电少,精度高,只要是杂质都能带上电荷,都能变大,最后能能被吸收,最大的缺点就是效率太低下,一般要十个小时以上才能稍微看到点效果,彻底过滤至少几天时间,如果能提高效率倒不失为以后滤油机的发展的方向,不过估计不大可能
第四、离心滤油机:
通过离心力,让不同重量的杂质水分等分离开来,可以在切削液行业和紧固件行业的超脏油适当使用,高速的价格也贵,没什么精度,只能说凑合使用,但是不适合注塑压铸等液压油行业。
目前市场好像也就这么几款啦,针对高精度这一块,就看能不能找到真的做到高精度啦。

针对液压设备的润滑油使用和更换有以下问题:
第一、液压油不是一下子脏的,是长期慢慢积累的,一般来说,是到了你都能感觉到磨损设备了,才会考虑跟换,但是他们已经磨损啦,所以啊,建议有高精度滤油机的企业,在线运行,隔个两三个月就进行一次在线循环,只要润滑油就一直保证干净,不光能延长润滑油的使用寿命,还能对设备进行保养
第二、当液压油更换的时候,一般企业都是采用跟换新的液压油,首先抽出油箱中的旧油,然后清干净下面的油泥,再加入新的液压油,那有没想过,这个油泥其实平时已经磨损设备啦,还有没有想过,当新油加入以后,管路中的旧油是没法换的,一开机,旧油就混入新油中,污染新油,变相的降低润滑油的使用寿命。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只是有点意犹未尽

网友:
楼主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命题,如果能有一个好的提纯方法将会获得巨大的收益。

网友:
废油都是怎么处理的呀

网友:
分析的挺好的,顶一个。。。

网友:
我也想问问废油怎么处理。

楼主:
首先要看看什么是废油,废到什么程度,原油是什么样的,想处理到什么状态,是处理到能重新利用,还是处理到新油状态,都是可以做的,废油很复杂,关键要看动机、目的、投入产出比等因素,我们就是专业研究废油再生利用的公司,目前除了导热油不能处理其他的油品基本都能处理,只是处理的代价不一样而已,便宜的几万,贵的几十万上百万都有,但是我们更专注于废油的再生利用,而不想废油处理成新油状态,延长他的使用寿命。

网友(2011-08-05):
我们废油卖给化工厂,不知道他们干啥。

网友:
楼主说得很好,液压系统的故障往往是油液问题造成的。

网友:
楼主我知道,洁油王滤油机是吧,用过你们的设备,不错,怎么没留联系方式啊,百度搜索下洁油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