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换种材料?加工一种零件材料1cr13,调质

楼主(2011-05-27):
小弟是做机加的,给别人加工一种零件材料1cr13,调质,想问问能不能换种材料?

因为价格太低不给涨,如果换材料还有可能,对材料不熟,问问大哥大姐们,螺钉,非标的,4.3元,还要调质,5个处事六方,外圆是8加10道

网友:
这个要求是白钢的材质,这种材质都不便宜,估计跟用途有关系(根据工作环境),换材质估计是不行,要是不考虑用途的话 换材质保证强度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小弟不赞成换材质 ,要么就不给他干 ,给他换了材质,他就麻烦了。我们公司就遇到此问题,供应商把关键部件材料换了,导致产品使用寿命大幅缩小 给公司造成很严重的影响。换材质最好让厂家自己定。我们做机械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不赚钱可以不做。
愚见,楼主见谅

网友:
1Cr13应该是最便宜的不锈钢了。
1Cr13调质?好像没什么用的。
坚决赞同3楼的意见!觉得不赚可以不做,千万别害人害己。

网友:
最好,还是跟人家联系,不给涨可以不做,千万不要以假乱真

网友:
最便宜的不锈钢了,你还能换啥,换45#,这个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呀!

楼主:
4楼提醒了我,1cr13如果不调制,他硬度是多少?不调制的话成本也能降低啊,我跟客户商量了,不同意,除非能找一种代替他,价格又是问题

网友:
1Cr13不调质HB160~200左右,要调质起码是2Cr13。
明亏的生意也能做?

网友:
换材质 不好,万一不好用就麻烦了

网友:
1Cr13是不能调质的,含碳量太低了。

网友:
1Cr13可以调质

楼主:
可以调制,以前做不亏,自从招标之后,就麻烦了,他图纸要求调制,如果不调制他的不知道行不行,这个是用在高压电器的,具体用在那,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