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轴承是否可用

楼主(2011-05-27):
轴承是否可用的判断,主要是考虑轴承损伤程度、机械性能、重要性、运转条件、至下次检修的期间而决定。如果有下述缺陷则不能再使用,必须更换新轴承。内圈、外圈、滚动体、保持架的任何一个上有裂纹或缺口。

套圈、滚动体任何一个上有断裂。
滚动道面、挡边、滚动体上有显著的卡伤。
保持架磨损显著或者铆钉显著松弛。
滚道面、滚动体上有锈,有伤。
滚道面、滚动体上有严重的压痕和打痕。
内圈内径面或外圈外径面有明显的蠕变。
因热而造成的变色明显。
封入润滑脂的轴承,密封圈或防尘盖的破损明显。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我们这经常换轴承,可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谢不谢 !!    需要帮助或轴承等 可以咨询:010-87689366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需要可咨询:010-87689366    我们互相学习!!

网友:
楼主头像用的轴承图片,国内那个厂子用这种保持器

网友:
学习了,大家应该共同提高啊。

网友:
总结的挺全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忘了轴承的精度、间隙和噪声了?

网友:
NSK的好,学习了,大家应该共同提高啊。

网友:
这只是一般的辨别原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轴承。
尤其是在一些大轴承中,非承载区滚道小凹形损伤是可以接受的。
承受点载荷套圈的承载区滚道小凹形损伤,可以通过调整承载区域来解决。

网友:
很好,我想我见识很多!

网友:
维修工的活,我看就是换轴承这种干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