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引风机的叶轮叶片一般会选用什么焊条焊接?

楼主(2011-05-27):
蒸汽引风机的叶轮叶片一般会选用什么焊条焊接,在表面进行填焊耐磨材料是用的什么焊条具体的型号?
请教,谢谢!

网友:
要看什么材料才能选焊条啊,传个小软件供你参考

楼主:
谢谢你的软件很好用,可以很清楚的查到各种焊接时材料所需要的焊条,
不是我想找的那种专用焊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