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变化大,我选的是LS悬臂梁式传感器

楼主(2011-05-27):
我选的是LS悬臂梁式传感器,用在包装机的计量秤上,三只传感器支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数据不稳定,也效不了零,变化很大,首先结构没有干涉,结构也稳定。
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哦,楼主做的什么秤,是线性的吗?大重量双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楼主做的什么秤,是线性的吗?大重量双头的?

就是包装机上面的计量秤,是线性的,150kg的传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搞过这么大的,我们只是几百克到几千克的小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可以上传结构图片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器所在的环境怎么样?
我们这边要求机器在无风无振动环境中运行,
机器是否放在水平地面,地线是否接好,
周围有无干扰源如较大的变频器等。

网友(2011-06-28):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你们做小称量的料斗秤,用什么样的方法放料呢?放料的过程计量稳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通过振动的方式向各个料斗加料,
振机和称重斗不接触,称重很稳定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与电气控制及运算有关,与机械部分无关。

网友(2011-08-07):
先检查三只传感器的接线,如果接线没问题就是传感器或控制器有问题了,可以用替换法逐一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