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轴的机械加工工艺 和这个6mm孔夹具设计 怎么弄 谢谢了~~~

楼主(2011-05-27):
这个轴 叫什么轴  工艺和6mm专用夹具怎么设计 请高手帮助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怎么看着这么像车后面的挂钩  呵呵呵

楼主:
汗  我也弄不明白这是什么  正郁闷当中的   工艺设计还是不会的~~

网友:
这好像不是很难的

网友:
好像是十字万向联轴器的一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能否帮帮我 好吗~~~~~??谢谢了

网友:
我粗略画了下这个图。。。差那么多尺寸。看都看不清。我都没听明白你说的是哪个孔

网友(点评):
SR10表示的是球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两个孔的 夹具设计  谢谢你  能否帮我一下  最近比较急~~~

楼主:
这个是什么轴 ???在什么东西上面的?

网友:
用什么机床加工啊

网友:
正郁闷当中,我也不会哦!

网友:
.............大哥啊。。你告诉我。加工哪里啊。你那个零件图我真看不清楚。。可能我近视太高了。你能多发几个图吗。我看的晕晕的。三维图我发上去了。。。都是大概画的。其他这个零件结构不复杂。。就是你那个图在清晰点。。。我或许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就是这样样子的  我不会写他的加工工艺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en  en  怎么上传不了似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cad图传不了  貌似  ~~~~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什么,是说不知道怎么加工?还是不知道怎么加工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