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杆如何任意定位?

楼主(2011-05-27):
这是一个风阀,内径为1500,用两个气缸用来转动风阀叶片来控制风量(空气)的大小,常温,风速为30M/S,室内,无任何污染源,气压源为6公斤压力。

想设计一个气路来控制风阀的风量,也就是气缸杆的伸出长度(任意位置),下面为示意图:
图一中的矩形为气缸,图二中为叶片中心轴所受的扭矩。

我的想法是用比例减压阀来控制,只要达到我所需要的风量,我就调低电流,达到力的平衡,大家说这个方案好不好,我刚学液压不久,请多多指教。

楼主:
还有一个图,我在SMC样本上看到 电-气比例定位器,那个可以定位吗?

楼主:
图一与图二搞反了

网友:
没读懂什么意思

楼主:
这是老外的图片,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是同事拍的图片,我没有看到,哎!!

楼主:
难道就没有指点一下啊
wfheqingh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执行器是什么啊,还有什么平衡管,能不能给我一个样本的贴图?

我现在觉得用一个电磁换向阀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执行器内装有气缸,常用在控制阀门的开闭上。气动比例阀好象只有进口的。价格都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给个样本来看一下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电---气定位器可的工作原理是:根据输入信号(4--20mA或其它)调节输出压力,从而控制气缸的伸出量,所以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说的不够具体

网友:
楼主的设备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用气缸中间定位不可靠,虽然SMC有这类的产品,但是定位点的锁定力是很小的,你这里使用电动执行器就可以了,和气缸类似,比伺服系统一样使用。也可以使用电动推杆,这个便宜,国产的有很多。

由于气体是可压缩的,有很好的弹性,就算用电气比例系统,也不能较好地定位,它取决于外部负载,一旦外部负载变动,比如说振动之类的,气缸内的压力会变化,气缸马上就会串动,而且气缸还有内泄露,摩擦力也会有变化,比如动静摩擦系数差异大。需要气缸中间定位的,通常带有位移传感器,还有一个锁止元件,直接将活塞杆抱死,该锁止元件可以是气动的,也可以是电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我们也有过考虑,我们买的风门有自带的电动推杆,但是效果非常不好

网友:
莫非有很大的扰动?要气缸来做缓冲弹簧吸收振动?

网友:
定位传感器+电磁换向阀+锁紧回路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不清楚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5-11-22):
高深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