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汁生产线怎么配置调配系统

楼主(2011-05-27):
小辈是从事饮料机械的外贸业务员。我有许多客户都在咨询我有关果汁和碳酸饮料的设备。由于我公司主要是从事支装水设备和水处理设备的。对果汁和碳酸饮料生产线不熟悉,缺乏技术指导。还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我举例说明:
客户需要4000瓶的橙汁生产线,并打算用同一生产线生产芒果汁。
那么我想请教各位:
原料前处理设备需要哪些机器?能不能介绍几家好的厂家给我呢。

前面的的果汁调配系统应该怎么配置呢?
1. 化糖锅需要配多大呢?
2. 双联过滤器应该配多大呢?
3.均质机配多大的机器呢?
4. 混合罐配多大呢?
5. 冷热缸配多大呢?
6。板式超高温杀菌机配多大呢?
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怎么计算前面的调配系统应该配多大? 要是能给我介绍些厂家就更好了。

谢谢。

网友(2011-08-02):
这个主要还是先要根据他们的生产工艺来确定的。

4000瓶,按550ml计算,每小时2.2t。uht可以据此选型,结合灌装机。
化糖也根据配方计算。另外也可以加设一只糖浆存放罐子,用于存放溶好的糖浆,用流量计计量糖浆泵送量。

网友:
上海沃迪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