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把钻头磨得怎么样?来鉴定鉴定

楼主(2011-05-27):
(图片)

网友:
我看很漂亮。但不知钻削什么材料。 还有退火了. ..呵呵 ...

网友:
群钻啊, 就是不知道是加工什么材料的、我只会磨薄板钻。我做钣金的, 以前还不知道有薄板钻, 在网上学习以后,终于也鼓捣出来了, 效果果然不错,自定心功能好,边缘没有毛刺,比普通麻花钻好的多

网友:
你钻不锈钢还是?

网友:
看不出来有多好,都磨得退火了,难道用来钻木头的,,从图上看钻头不大好像没必要磨槽。

网友:
侧面这几个槽很好!但是感觉前刃有点翘吧!你是定点磨的吗?个人感觉还是吧钻头磨的和出厂时一样是个圆面很好1呵呵!可能是角度的问题,你这个角是108度左右吗?总感觉有点尖

网友:
钻头上那几个槽是干什么用的,有什么用

网友:
有点像不伦不类的群钻

网友:
磨的还可以了,就是有点退火,以后注意了!呵呵!

网友:
好几根不能用,比如图2倒数第2根

网友:
一般一般啦,,,,,有待学习

网友:
关键是看刀韧,有几个的后角好像是负角度了,钻头一般来说还是比较精糙,要看加工的效果。

网友:
不是群钻,好像只是磨两条排屑槽而已,钻钢件。

网友:
散热方面应该不会很好吧!!!

网友:
想学磨群钻一直磨不好正在练习中不过看楼主磨的我感觉别扭说不出来

网友:
这是分痟钻头,角度有点小应为118度左右,分痟槽有点宽,不匀。后角太高。

网友:
学习了,大有高人呀!

网友:
看起来很好!不过在槽的位置都退火了!

网友:
刃口磨得挺毛  槽开得不一致  钻尖角度现在不太明显是否对称

网友:
用了才知道 好看不能用还是等于零

网友:
在铝合金上钻深孔的吧,有个分屑槽没磨好哟,另外注意分屑槽要前窄后宽,两面切削刃是否对称看不出来。

网友:
说实话很一般,刃口都烧糊了。

网友:
磨成这样,也来晒一下,有点骄傲了。

网友:
新手作品吧  明显有烧伤  后角也不光滑  作为分屑钻 排屑槽没有明显交错开  多练练  糙了点

网友:
好像有点退火了

网友:
还好!可以出徒了。建议前刃也要修磨一下,看出来是钻钢件的,副切屑刃最好也修磨一下。

网友:
试用过没有??????
效果如何

网友:
传说中的厚板钻。

网友:
质量一般般,继续努力

网友:
都磨得退火了,还有这槽开得不好。